请问轻木机喷漆前如何填补木纹细缝??

楼主(2008-11-26):
新做了一架轻木水机 ,由于机身结构比较复杂,用热缩膜 效果可能不太好。

打算用喷漆喷涂 ,但是轻木表面用砂纸再怎么打磨还是有一条条细细的凹纹 ,直接喷涂效果很不理想 。

这该 如何是好呢?整机表面在喷漆前有什么方法 可以填补这些凹纹吗?????

网友:
刮腻子,然后喷漆封闭,用白乳胶封闭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做了一架轻木水机 ,由于机身结构比较复杂,用热缩膜 效果可能不太好。

打算用喷漆喷涂 ,但是轻木表面用砂纸再怎么打磨还是有一条条细细的凹纹 ,直接喷涂效果很不理想 。

这 ...

我们以前是用棉花纸来贴在表面,然后刷涂布油,轻木表面可以刷涂布油然后打磨,就比较光滑,还防水防油,再喷点聚氨酯清漆效果更好

网友:
我做船的,是上502,然后打磨,一次喷漆就相当亮了。

网友:
蒙棉纸,打磨,再喷漆,这是常规的工艺

网友:
都是高手 我就不说了

网友A:
涂布油是什么化学成分?到哪里买?

楼主:
后来上街买了原子灰(一种腻子),老板说这个好,很牢固。于是马上买了一罐回家试。

调好后整个机身用刷子薄薄的刷上一层,原子灰比较稠,刷上去有比较明显的笔痕。但不管那么多了,结果一个晚上干了之后打磨。。。。。这下头大了,的确很牢固,但也很硬!!!!
先用粗号砂纸用力打磨至基本光滑,再换细砂纸细细打磨,,,这功夫花去了一个下午时间   木纹是去掉了,但最后喷漆后发现还是有一些笔痕和砂纸打磨痕迹在上面,不过远看还是比较赏心悦目的

原子灰给机身也起了增强强度的作用,今天试飞,飞了几次还是没有调试好(上天后显得头轻,俯仰安定性不好),飞机小炸了好几次,没问题(是水上飞机哦 ),最后一次高速俯冲‘’‘’‘’‘’‘

网友:
刮腻子会不会增加很多重量呢?

楼主:
机身刮好打磨好后,增加45克重量。

网友:
请问水机的防水该怎么搞?机身涂层油漆就可以防水了吗?

网友:
用原子灰重量大了点,还有就是不是太好打磨。可以用白乳胶调滑石粉调的腻子不但轻而且还很容易打磨打磨。另用涂布油蒙绵纸不是一般容易找着到的。有不懂的可以加我的QQ461894465可以细聊

网友:
我做木机时先后用过原子灰和木器上用的透明腻子。原子灰好像给钣金用合适,适用于汽车摩托车等,太稠了,不好刮而且增加重量多。而用木器上用的透明腻子则稀很多,能挺方便的刮涂上。然后再用先粗后细的砂纸打磨光滑。效果还不错。由于我怕重,打磨的太厉害,有些划痕漏出来了。
不过由于透明腻子干的也比较慢,打磨也比较费时,希望高手能指点个更简单效果好的方法。比如“刷涂布油然后打磨,就比较光滑,还防水防油,再喷点聚氨酯清漆效果更好”,请细讲一下。涂布油学名什么?哪里能买到,以及做出来效果怎样。谢谢

网友:
我也来帮老鱼顶

网友(2009-01-01):
蒙棉纸,刷透布油,打磨,喷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涂布油是什么化学成分?到哪里买?

硝基清漆,化工商店有

网友B:
谢谢楼上诸兄指点,涂布油原来是硝基清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上诸兄指点,涂布油原来是硝基清漆

涂布油不是硝基清漆。我记得好像是硝化甘油再加点什么。我9X年做过一个模型用的棉纸和涂布油。

楼主:
硝基清漆容易买到,还有一种灌装的无色自动喷漆,使用也很方便。

不知道上面二种漆能不能替代涂布油呢?喷了棉纸会不会也能收缩绷紧?

网友A:
硝化甘油不是做炸*弹的吗......

网友C(2009-06-23):
涂布油是硝化绵+有机溶剂等制成,用硝基清漆蒙皮收缩率不如涂布油,而且相比涂布油有些脆……在找不到涂布油的时候可以代用,适当加几滴蓖麻油增加韧性: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