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5与红箭差别

楼主(2008-11-26):
各位大侠,T45与红箭之间有什么差别呢,为什么红箭3个
舵机
,而T45只有两个,请大家都都帮提意见。在些先谢过了。

网友A:
T45少了个方向舵?主要用副翼改变方向?

网友:
方向舵一般在地面有用,上了天飞航线的话一般很少用到的

网友B:
红箭用三个舵机, 分别用在副翼, 升降翼, 和前轮转向, 没有包栝方向舵,
至于T45, 应该也需要三个舵机, 除非放弃前轮转向..........

网友C:
哈哈`方向舵地面上才有`一般是前轮``正因为这个设计的缺陷``22号重庆模友的F22首飞炸机`偏离了起跑航线`前轮离地之后基本无法转向

网友D:
方向舵可以自己改,我的T45就是增加了方向舵的。
22日的飞行,在天上也玩了玩侧飞,挺容易的。
当然,财神说的也对,通常固定翼在天上不需要方向舵。

楼主:
好像现在都是有方向舵了

网友E(2009-01-23):
固定方向舵用得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