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A 电机,50A电调可以搭配吗?

楼主(2008-11-26):
如题,最大电流35A的
电机
,50A的电调可以搭配使用吗?
电调的A值是指最大承受电流还是输出的电流?
电调30A和50A开到最大的时候,电压相同吗?

网友A:
电流最终由负载状况决定,也就是桨叶;按正常的情况,桨叶不堵转,电流不会超出电机的35A,电调的电流时按电机的工作状况来输出的。50A留些富余比较安全,这是持续输出的电流;最大值会比这个值大些,但只能短暂的输出几秒的时间。
希望这样的说明对你有帮助。

网友:
接LZ问下:电机的KV值和电调的安数之间的换算或者推荐有什么关系吗?有没有计算公式一类的?比如:2300KV的电机,用多大的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