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位前辈2.4G遥控设备!

楼主(2008-11-26):
请教一下,国产的2.4G枪控的遥控距离有多少啊?还有2.4G就是频率吧,就不存在什么27,35,40,75,等等的频率了吧!

网友:
2.4G是不分频率的,遥控距离就不清楚了

网友:
拉距离测试下 不就知道了

网友:
拉距离测试下

网友:
地面400-600米

网友:
回复 网友A:

ECZ的2.4G上海有人拉距到1000多米.

网友:
遥控设备其实最关键的是可靠性,拉距远不代表可靠,对于我们模友来说800米可靠我觉得足够了.特别是2.4G频率极化效应比较强,玩过卫星电视接收的人都知道LNB的极化角对信号强度的影响.所以航模用的2.4G接收机才会出来双天线,甚至spektrum弄了好几个小接收单元,难道人家就不知道节省成本?虽然进口设备价格很贵,但是人家一切都是在为我们的模友使用考虑,一个产品出来至少会经过多方面的测试,请专业的飞手试飞并改进.有些单天线的2.4G设备说自己距离有多远,性能有多好,甚至都没有上3D机飞过,就出来开卖,拿模友当小白鼠,在我觉得都是对模友不负责任的.

网友:
2.4G不仅仅是一个频率的问题

“2.4G”确实是工作在2.4GHz频段,就是2400MHz一个范围里,以前用的是72MHz……,所以天线特别短。但是,它有指向性和直线传播的特点,远距离时发射天线不要指向接收机,发射和接收之间不能有阻挡物。
“2.4G”是一个集成化的芯片,接收和发射都用一块IC,只有少量的外围元件就可以完成接收和发射。不同的芯片有不同的距离,一般室内模型用的“2.4G”仅仅几十米,也有100多米的,有的可以300米左右,室外用的就比较远,我拉过距离,6EX“2.4G”超过1000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2.4G就是频率吧,就不存在什么27,35,40,75,等等的频率了吧!

就是电脑无线网络、蓝芽、微波炉等等设备使用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