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打开三相电机盖子如何知道是星型接线还是三角型接线?

楼主(2008-11-26):
弄到一个电机,可惜是三相380电机,但只有3条引出来,想拆开看看是什么接法,可惜那个螺丝真难拧开啊!

没办法,只好请问各位DX帮帮忙!有什么办法不打开三相电机盖子如何知道是星型接线还是三角型接线?

用万用表量电阻可以吗?

我量了一下,每两个之间的电阻是26.5欧姆,这到底是什么接法啊?望指教

网友A:
没办法,因为两者在电学上是等效的。

网友B:
上电看启动电流星形比较小吧三角的比较大!与额定电流比!不知道对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看启动电流星形比较小吧三角的比较大!与额定电流比!不知道对不对啊

那问一下:电机上标称的电流是什么接法的电流?星型还是三角型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办法,因为两者在电学上是等效的。

按照星型和三角型的接线图:星型的用万用表量是两个线圈串联,而三角型的是可以直接量单个线圈的电阻的。如果知道其单个线圈的电阻那么就知道这个电机是什么接法了。

我这样分析有道理吗?请指教

楼主:
能否以电机上标注的电压和电流的换算其线圈的电阻,再量线圈的电阻而得出是什么接法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以电机上标注的电压和电流的换算其线圈的电阻,再量线圈的电阻而得出是什么接法呢?

完全不对,纯电阻电路怎能和带铁芯的电感电路比较?

网友:
看功率大小,

网友:
一般的小功率的是星接的。。。。。。。。。不一定准哈哈哈

网友C:
4千W以下的电机,是星接。

网友D:
不知道是不是外行话 星形接法是不是应该有4条线出?来因为星形接法应该有中线的, 如果没有那就难分辨了 因为从直流上是没有办法测这么准的,没有研究这个问题 乱发一个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办法,因为两者在电学上是等效的。

一针见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是不是外行话 星形接法是不是应该有4条线出?来因为星形接法应该有中线的, 如果没有那就难分辨了 因为从直流上是没有办法测这么准的,没有研究这个问题 乱发一个言

我也这样看。引出三棵线的就是三角形接法。

网友:
打开接线盒就能看出来,星形接法可以看见三个接线端子连在一起,那就是星点,角形接法每根外引线都和两根内引线连接,如果连接线盒都打不开就没办法了。

网友:
你在贴里已经说明是三相380v电机,如果是国产的90%可能是星形接法,380v电压下工作的小电机我还没见过三角形接法的。
一家之见,仅供参考。

网友:
如果你确定电机是380V的电压,那么你就看看电机的功率,3。7KW以下的电机,基本都是星型接法。

网友:
  怎样能知道一个人是男还是女??

网友:
是男是女不能看表象,说不准是个人。。。妖。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以电机上标注的电压和电流的换算其线圈的电阻,再量线圈的电阻而得出是什么接法呢?

如果知道线圈的电阻可以用数字表量出,但你不知道单个线圈的电阻,就没办法了。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摸清结构是问题的关键,建议先看书或咨询一下大夫,然后实习。

网友F:
引用 网友C:
4千W以下的电机,是星接。

基本正确,但要加个前提:Y系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也这样看。引出三棵线的就是三角形接法。

真的很外行!三相交流电机是三相负载平衡的,正常工作状态下中性点是没有电流的,因此,没有三相交流电机引个中性线出来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真的很外行!三相交流电机是三相负载平衡的,正常工作状态下中性点是没有电流的,因此,没有三相交流电机引个中性线出来的。

有。引个中性线出来,可以做缺相保护。

网友:
小电机,多数是星接,绕组是220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引个中性线出来,可以做缺相保护。

缺相保护不需要中性线的,只需要分别测量两相电流就能做到.

网友D:
不明白楼主到底什么打不开?接线盒都打不开?还是电机壳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明白楼主到底什么打不开?接线盒都打不开?还是电机壳打不开

是电机打不开,不过现在打开了(用了点暴力才行)。也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基本正确,但要加个前提:Y系列

  这样就很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