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车时,方向盘打尽即一圈半,前轮转动的角度是多少度?

楼主(2008-11-26):
开车时,方向盘打尽即一圈半,前轮转动的角度是多少度?

网友:
好象37度 往左边打死的时候 轮胎转向角度更大

网友:
车和车不一样吧~越野车的转向角度要大不少感觉~~~~

网友:
各种车不一样,好的车转向角度都是双段的

网友:
貌似转向的时候理论上讲两个前轮转向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以前在一个大学学整车专业的同学的课本上看过~~

网友A:
l两个前轮的角度是不一样的,靠内侧的车轮转角比较大。而且是转动的角度越大,两个前轮 的转角差就越大。具体的角度,每个车型都不一样,一般在30度左右。更有些车型左转和右转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l两个前轮的角度是不一样的,靠内侧的车轮转角比较大。而且是转动的角度越大,两个前轮 的转角差就越大。具体的角度,每个车型都不一样,一般在30度左右。更有些车型左转和右转都不一样。

比较专业的解释  哈哈  在现在来看 国内有销售的车基本上左转和右转的角度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B:
什么车?!要是F1方程式赛车,打一圈半方向盘就掉了,它是1:1的。

网友:
34~42

楼主:
看来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谢谢楼上这几位了。

网友C:
谁告诉你打尽是一圈半了?

网友:
碰碰车.........转几圈就可以倒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谁告诉你打尽是一圈半了?

网友:
  拖拉机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车?!要是F1方程式赛车,打一圈半方向盘就掉了,它是1:1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两个前轮的角度是不一样的,靠内侧的车轮转角比较大。而且是转动的角度越大,两个前轮 的转角差就越大。具体的角度,每个车型都不一样,一般在30度左右。更有些车型左转和右转都不一样。

这个解释是错误的,车子转向,左右前轮转向角度完全一样,内侧车轮和外侧车轮不同的转速是靠差速器来完成,如果左右轮的转向角度不同,就会产生"吃胎"这个现象,也就是轮胎和地面接触面边缘磨损严重,这就需要做四轮定位或调整"前速"来解决,普通车方向盘的转数相对车轮的转向角度是恒定不变的,一部分中高档车是双段转向比(比如说八代雅阁),现阶段车辆的转向机构只有两种,一个是液压转向,一个是齿轮齿条转向(也就是电子马达转向),试想一下厂家敢生产左右不同转向角度的车子出来,开车的人该怎么开???谁敢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