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UTABA R114F微型舵机的问题!

楼主(2008-11-26):
我的控是FUTABA   T4EXA   35MHZ   接收机是R114F。  4通道

  现在我的接收机4通道没有反应,4通道没有输出电压。其它1.2.3通道都是好的。

问题比较怪了  ,起初想是脱焊造成的。检查了没有发现问题。

控用别的接收机试过,是好的

请模友们  指点指点!  QQ79237951

网友:
控正常  问题出在接牧机  捡查4脚到模块脚之间阻值

楼主:
到VHC  164 532  模块的5脚的阻值是 1.6欧

楼主:
加我QQ79237951    细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