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E016 在不换原装0406A控的情况下能换哪种锁尾陀 ...
急急急 E016 在不换原装0406A控的情况下能换哪种锁尾陀螺仪啊

楼主(2008-11-26):
急急急 E016 在不换原装0406A控的情况下能换哪种锁尾
陀螺仪
啊

网友A:
随便,和控没关系

网友B:
需要用在陀螺上调感度的陀螺仪,比如0704A、G006等。

网友C:
换什么都可以,不影响锁尾和不锁尾的切换,但是就是不能精确调整陀螺仪感度,比如感度过高,就没办法通过减小感度来调整。
所以最好还是0704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