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帮我诊断一下:我的为传动的咬合是不是太少了点?

楼主(2008-11-26):
请高手来帮我看看,这样的尾传动咬合是不是太少了?这两个轴的位置都是固定的,没法调,该怎么办呢?

网友:
怎么会这样啊.差那么多,离谱

网友:
金属侧板的问题,差太多了。

网友:
这个不是少了点,是太少了!

从来没遇见过

网友:
不是少 是严重的少   时间长会扫的 简单办法就是修改固定架 上的传丝孔(! 改成零、型(0)孔 记住不是 欧(O)      轴承座 向里推移                实现完整咬合! 仅供参考 怕正坏 换齿轮!

网友:
你这飞机飞起来估计是磁磁的声音把,根本不能带起来飞机的!这样肯定滑齿。

网友A:
这个好像是大小齿轮的传动比不是配套的。如果不是只能改侧板的固定孔

网友:
两齿轮离得也太开了,看来只能将尾传动齿轮组轴承座的侧板螺丝孔改成长条孔了。

网友:
是不是用得副厂小齿盘?

网友:
齿盘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是大小齿轮的传动比不是配套的。如果不是只能改侧板的固定孔

网友:
啊哦。。。看起来挺严重的   什么做工啊。。。。

网友:
就差没咬上了。。。

网友:
 挖~~~~~~~~~~~~~~~~~什么机的啊!差那么远~~~~~~~

网友:
优点稀奇

网友:
肯定是不配套的。
数一下齿数对不?

网友B:
  LZ比我上回换的YT原厂的皮带驱动齿轮好很多那,能有接触,我的根本上就是两齿轮不能接触。还是换通用件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怎可能用原厂的零件会两齿轮不能接触,换上副厂件就没问题,原厂零件质量再差也不会到这地步。

楼主:
谢谢各位,商家已经答应帮我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比我上回换的YT原厂的皮带驱动齿轮好很多那,能有接触,我的根本上就是两齿轮不能接触。还是换通用件吧!

麻煩你上圖說明一下,以正視聽

网友D:
小齿的精度问题

网友E:
亚拓新老尾传动比本来就不一样.小齿盘也有2种规格的.

网友F:
我就看看 我不说话
亚托450

网友G:
把側板螺絲孔向一邊拓長一點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