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高手 同级别启动机带减速的好还是不带减速的好??

楼主(2008-11-26):
咨询高手 同级别启动机带减速的好还是不带减速的好?? 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不带减速的好
不带减速的好,故障率低(部件少)电机直连同扭距需要功率大,耗电要大一些。
带减速同扭距需要功率小一些,耗电要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