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p 200 v2的几个疑问。

楼主(2008-11-26):
我是菜鸟,有个问题想不通。要问问大家和泰式官方。憋了很久了
1: 尾轴为什么做的那么长。飞机正常飞行,保证两边桨距足够,是用不到那么长的行程的呀。
2:图上有四个画红圈的地方,孔位是干什么用的。(注明:此机为杂交机,机身为v2的)

靠近头罩固定柱的孔位估计是为了拆卸固定柱所设计的

靠近头罩固定柱的孔位估计是为了拆卸固定柱所设计的

网友:
红圈的孔应该是给老款的尾管座用的。

 看到好大堆电线!

网友A:
问题一:当你暴力3D时便会用满行程了
问题二:上面右边孔位是头罩固定插梢的第二孔位(可将头罩往前移)
             上面左边孔位是维修用(方便锁头罩固定插梢)
             下面两个孔如同LS所说是给旧款尾管座固定用

顺便一题:V2机身可向下相容V1
                 当你需要安装微型舵机(9G)时,可以只更换上侧板
                 当你想方便安装FES(电子平衡杆)系统可以只更换下侧板组
                 或是你想改前置马达时可以只更换下侧板组及CNC金属马达座

网友:
能够向下兼容v1确实是个不错的设计!

网友:
请GAUI老大不要误导

试验过再下结论,v2的上侧板只能配合V2的下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一:当你暴力3D时便会用满行程了
问题二:上面右边孔位是头罩固定插梢的第二孔位(可将头罩往前移)
             上面左边孔位是维修用(方便锁头罩固定插梢)
             下面两个孔如同LS所说是给旧款尾管座固 ...

这是泰式的官方吗。  感觉很乱。不知道大家的侧板可以上下兼容吗。不是口说的。要验证下。 请看下图。

v1的上侧板 上下侧板连接部位的孔心距离。

v1的上侧板 上下侧板连接部位的孔心距离。

v2上侧板

v2上侧板

v1下侧板

v1下侧板

楼主:
继续

继续看图

v2 下侧板

v2   下侧板

v1下侧板和v2上侧板。请问这样能装吗???

v1下侧板和v2上侧板。请问这样能装吗???

楼主:
v1、2 250 .

v1   v2    250

三剑客

三剑客

网友:
回复 网友B:

V2的上侧板配件是可以与V1相容的
我原来飞的V2工程版就有V1相容的孔位

当我收到V2上侧板配件时,也发现少了V1相容的孔位
经询问原厂后,发现是工程师在做最后修正时不小心将那个孔位删掉了
也因此当经销商向我进货时,我也告知如果是原V1客户升级用需再稍等一星期左右,很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