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尾电机具体尺寸如图

楼主(2008-11-26):
测量结果,图画的草,见谅,希 望能帮到那位乐于助人的朋友。

网友:
挺有立体感的!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吧,N30电机外型尺寸都一样,只是工作参数不同,网上详细尺寸都有啊

网友A:
其实 很早就有人用 N30 代替了  但是由于 N30 的电刷是 铜刷的多 不耐磨 很快就会坏掉 用起来十分麻烦

以前的贴子里有好多的 都改成了  碳刷的N30  用的是碳刷N20的尾盖!

还有的因为动手能力弱的 直接改了尾直驱

现在小电直最大的消耗 就是这个尾电机! 换大的重量就上来  换同样 的价格太高 还不耐磨!! 使用寿命就那么几个小时! 有的时候炸机就啥也没了

小电直如果能把 尾巴搞省钱  脚架改耐炸  电池搞耐用点 基本无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量结果,图画的草,见谅,希32634望能帮到那位乐于助人的朋友。

看到你绘制的尺寸图了,辛苦啦!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 很早就有人用 N30 代替了  但是由于 N30 的电刷是 铜刷的多 不耐磨 很快就会坏掉 用起来十分麻烦

以前的贴子里有好多的 都改成了  碳刷的N30  用的是碳刷N20的尾盖!

还有的因为动手能力弱的 直接改了尾 ...

用光驱的电机替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光驱的电机替代

讲讲细节。有图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