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架1.8m微风航拍机玩玩.(4日更新)

楼主(2008-11-27):
近期被FPV所毒,便随手做了架大微风.
入魔以来第一次自己动手做机,故选择了较易加工的KT板,因为需要航拍,考虑稳定性,选择了1.8m这个翼展(事实证明,选大了..)
虽然没真正接触过KT板,但还是有所了解的,第一次切,手工不太好,见谅.

磨蹭好多天,总算凭感觉把机身做出来了.

空心的啊,好处是轻,坏处是...强度未知

机身内用一些泡沫填充,以桐木做补强.

可以看到,底部也有补强,但效果如何有待考证.前部用桐木条作出Z字框架补强.
机翼下方大块泡沫防止机翼下部变形.同时中间的海棉用来放接收机,防止震动导致失控.

"巨大"的尾翼,平尾还没做好.这应该是本机一败笔---没有翼型,忽闪的利害,担心ing

防火墙固定方式:没经验,暂且采用多层木板+铁丝+泡沫胶,自我感觉较为结实.
第一次做飞机,好多地方没经验,凭感觉来的,这么大个庞然大物,也不知道能不能上去.

算了,改说说咱的航拍工具-----SAMSUNG DIGIMAX 360
完全分解,减轻重量同时增加一些遥控功能(诸如遥控变焦之类)

打算在机头部分设置控制面板,来进行图片的浏览等.
相机拆除了闪光部分,(拆电容时一定要小心,先放电)
同时这款相机具有AV 输出,为以后进行第一视角飞行提供了基础.

有些问题相问:1\机翼还不太会做,初步打算KT翼肋+桐木条+桐木片+透明胶,不知如何.
                         2\动力选择方面是个问题,为了不太难看,恐怕选用12或14寸桨,相应电机可能达到C35级别,电池那些不好配.是否可以考虑上油?
                         3\尾翼打算每舵面用2个辉盛9G拉,因该问题不大吧?副翼就用标准舵机一个好了.

深夜咯,先这么多吧,后面要忙了.估计更新很慢,见谅哦.

网友:
看了LZ的帖子突然想起来我苦苦寻觅的摄像头有着落了 家里有个P1的老相机 可以拿来拆了哈哈 感谢LZ

网友:
有想法的人哈哈哈哈

网友:
占个坐位等视频

网友:
拆相机是个很好的创意,但相机拆成这样会有影响的,万一摔机的话相机首先就保不住了!而且这样飞机开上天心理压力也不是一般的大.除非米人...
建议还是采取点措施保护相机..

楼主:
嘿嘿,晚上那阵相机就可以做好了,当然不是简单的在外面咯,会安在木板上的.心理压力...感觉飞机飞上去都差不多...都是那么小..

楼主:
机翼完咯,相机也差不多了.尾翼大胆的使用了辉盛9G,动力初步20CC汽油机.

相机调节完成后就不带液晶和一些电路板上去了,而改为无线发射+AV输出.

网友:
相机改的牛!~

网友:
升降舵用9克舵机, 要当心喔.

做动作或者风太大的时候, 小心拉不起来.

曾经一架1.7米翼展, 不到 2KG 的机机, 用9克舵机当升降舵.
结果在一次俯冲拉起(着陆前为了减小高度)时, 没拉起来, 飞机斜向下撞地面.

网友:
对,舵机小心!

网友:
用20CC汽油机做动力??你的防火墙还不够结实,9克舵机肯定扫齿。。。

网友:
用两个9克拉升降舵好点

网友:
好大的飞机

楼主:
舵机每个扭力是1kg/60度,去掉各种因素,800g,2个1600g,再算上机身这个杠杆,要控制起来还是具有可操控性的,布丁是不是用的单个9G?
防火墙实在没想好怎么加强..层板的话前面是厚了,但也重了,这样机头部位很显然不够结实了.很矛盾,也想用电机,但是总觉得充电是个麻烦的过程....

网友:
是的喔, 我那次是使用1个9克舵机控制升降舵.

你的图上只有一只舵机, 另一只呢?

楼主:
图片上没照上。。。一侧一个来控制。。这样至少还有个冗余。然后考虑再三,感觉电的还是方便。汽油机80%重量在头上,现在的固定方式恐怕不够,所以觉得上电的吧。可以把动力系统的重量分散。布丁的大飞机用的什么动力配置啊?

网友:
我的动力都比较小, 楼主可以适当加大动力喔.

http://bbs.mx3g.com/viewthread.php?tid=30229
最近的一架, 1.5KG, 使用 3S 锂电 KV1000 2212 + 1060直驱桨, 30A电调. 1.6米翼展.

曾经的:
4.7KG, 使用 4S 锂电 KV1000 2820 + APC 1206, 70A电调. 2.3米翼展.
1.9KG, 使用 3S 锂电 KV1400 2212 + 9050直驱桨, 30A电调. 1.75米翼展.
800g, 使用 3S 锂电 KV1200 2208 + 8040直驱桨, 20A电调. 1.3米翼展.

楼主:
哇,布丁机效率太高了。。。。我担心我的飞机效率不高。。。用小动力上不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