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玩空投 --一个非常简单的投弹器

楼主(2008-11-27):
俱乐部一起上投弹器,玩空投。投弹器的设计想了许久,终于想出来了,请大家一起帮忙看看

舵机右边方块的是用来挡住导弹的套索,这样飞机即使横滚也不要紧。 可以用kt板切一个,最好做一个凹槽。
舵机臂不够长,可以用透明胶捆个小木棍。

这个设计的优点是简单可靠, 最多10分钟即可完成,投弹从不会卡住,或误投。
这个设计的缺点是舵臂需要承重(下面有人提到)。但是掉个乒乓球什么的,不会对系统增加什么负担(我就是投乒乓球的,舵机没事)。
想想用舵机连接一个活动翼面,即使不打舵,也有拉力,而且大小也有好几克。 至于电力,耗电量与舵机转动做功有关,不打舵机当然不
费电。

最后,我是个实干的人,不喜欢陷于争论,在这里发贴分享是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玩模型。
哪位模友采用这个方案,实际动手做了,欢迎跟个贴。这才是我与大家分享的乐趣。 好运

网友:
原理可行,对舵机要求有点苛刻

网友:
这个投弹器太弱了

网友:
应该可以

楼主:
对舵机没有要求啊。 **不会很重啊! 9g舵机足够了

网友:
投很多个不是要很多个舵机?

网友:
1:对舵机力量有要求,辉胜不知道能行不
2,第1副图和第2副图,舵臂少了个快速夹头,这个东西会卡住**的

网友A:
这个结构没问题的,舵机只是拉一个插销,把插销拉出去,东西就掉下去了

网友:
很容易把舵机别烂齿轮~

除非投的弹很轻~  还有就是不投弹的时候不敢做大动作~爬升或下降角度大了弹就滑落了大哥~
更别说横滚,筋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结构没问题的,舵机只是拉一个插销,把插销拉出去,东西就掉下去了

老B的结构的最合理的

网友:
你想干嘛?搞恐怖袭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结构没问题的,舵机只是拉一个插销,把插销拉出去,东西就掉下去了

元帅说的对,应该用舵机拉插销,这样可以很安全的挂重弹,
看看我的小熊跳伞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39771&extra=&highlight=%2Bzjjyjly&page=1

网友:
看看我的设计

网友B:
请问,我还是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的设计图有问题,这样的话舵机臂要直接承受挂载物的重量,很容易烧舵机的,如果是油机,即使不烧,也会造成接收电很快消耗殆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我还是不明白什么意思??

有点象控制舵面的拉杆一样!只不过拉杆的一头当插销用~~~~~~~~~跟门锁一样~~~

网友:
为什么要投小熊呢?下次投猫,越傻越好!

网友:
方法简单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