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二合一B6T带的电池到底如何?

楼主(2008-11-27):
请教个问题,新版B6T带的1900mah的
电池
到底如何
在考虑是买哪种组合,不带电池自配个top× 2200的价格也差不多
用过的朋友支支招

网友A:
我也是另外购买了top 2200MA的接收电来用,可飞5个起落!!

网友B:
600NSP + DS610 * 3 + GP700 + DS620 +DS620
用亚拓二合一1900MAH,5个起落后,还有三个灯

楼主:
后来仔细考虑了下,亚托2合1就是方便点,但是最大输出仅6A,如果配暴力点的无刷数码舵机怕心里没底啊
打算买个好盈外置的BEC,2段电压选择,最大8A,峰值15A输出,比较保险点,大家觉得呢

网友C:
我是用好赢8a,
nsp带的2in1,低价转让给朋友了。对那玩意没信心。

楼主:
恩,我也是权衡好久,决定用好盈的看看,可能玩电机上来的对好盈还更能接受些
可惜没有更大点了,有10A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