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淘了个东东,但不知道用途。

楼主(2008-11-27):
1元淘的,相信它有用,但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怎么用?
有知道的朋友给说一些,让我长点知识。
下图是它的正面:

下图是它的反面:

下图是在一个展览上拍的图片:

网友:
我看好像是R规吧
   呵呵

网友:
头一次见,等楼下正解!

网友:
好象是25.4制线规
另用在木锯带扳料路不错

网友:
还真没见过,不知道有什么用,顶起,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A:
是“线规”,以前测量导线的“号数”(从第一个照片那面读数)和“直径”(从第二个照片读数)都用它。不过没钱买不起啊。测量时把导线插到一个正好合适的孔里面,就可以读出它的直径和它的“号数”啦。

网友:
人老是一宝啊。

网友:
线规,小时候帮老爸绕线圈时常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翻译如下:    IMPERIAL   STANDARD  WIRE  GAUGE-----法定标准线规
          DECIMAL   EQUIVALENTS----十进制当量
          MADE   IN   ENGLAND-----zhe个不用翻译了,世界人都知道.
                    另一部份实看不清.估计是制造厂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可是个古董,望楼主好好收藏.

网友:
梳子,根据头发粗细不同使用。

网友:
应该是圆前面的那条缝起作用。

楼主:
还有一事不明,请继续赐教。

引用 网友A:
是“线规”,以前测量导线的“号数”(从第一个照片那面读数)和“直径”(从第二个照片读数)都用它。不过没钱买不起啊。测量时把导线插到一个正好合适的孔里面,就可以读出它的直径和它的“号数”啦。

1、号数和直径是固定对应的吗?即几号就固定对应其多大的直径。
2、那直径的单位是英寸的是吗?一英尺等于25.4mm,对吧?
3、是测量什么线的?裸线?漆包线?纱包线?塑料皮电线? ,,,,,

网友:
引用 楼主:

1、号数和直径是固定对应的吗?即几号就固定对应其多大的直径。
2、那直径的单位是英寸的是吗?一英尺等于25.4mm,对吧?
3、是测量什么线的?裸线?漆包线?纱包线?塑料皮电线? ,,,,,

      回复LZ:这个东西还是年轻的时候看见过。当时常常要用漆包线,漆包线的粗细就是按“号”数区分的,比如“31号”漆包线.....具体的直径就看后面的数值啦。至于“裸线”、“漆包线”、“丝包线”的直径,按我的理解:裸线的直径肯定应该就是那个数值;其它的有包皮的线的金属直径是应该有一个换算数值的吧?我已经不纪得了。可以继续请教其他模友。
       另外:现在你有这个线规了,拿一个卡尺,测量几个大的孔的内径就可以看出后面标的数值的单位了吧?

网友C:
是线规,不过这玩艺很少能用得到呀!!作用不大!

网友D:
这东西是量具,生锈的就废了,版主以前有过几个旧的,就用来拨木锯齿,很好用
25.4制是英制,单位是英寸
例如图一的1号坑的背面是第二张图片的0.300坑,就是说是0.3(英寸)X25.4(毫米)=7.62毫米
其它的类推就明白了
25。4制很那个换算麻烦, 有4舍5入习惯,作为测量工具,不精,一般测粗线用,如铁线之流

楼主:
看了了两天,总算有些明白了。
谢谢各位朋友的解答。尤其老工人和云浮说的最明白。非常感谢。

网友E:
没有拿卡尺量的快

网友F:
酒店服务员用的   好穿钥匙用的

网友G:
妇产科用的。JJ号数大的小孩长大以后,女领导人先用。

网友H:
线规
有英制和公制之分,在电信行业还有用,作为粗分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