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W02M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8-11-28):
请教几个问题:
1、IW02M的控能否用DX7的控;

2、IW02M的电机是否是无刷的;

3、IW02/2.4G的控可以用在IW02M上吗?

4、IW02M的控可否用来遥控其他的蚊车。

网友A:
1:肯定不能。
2:绝对是有刷
3:02 是am的。02m是fm SO :不可以 。2.4G就更不可能。2.4每家的跳频方式和编程码不同。
4:控目前没有看到合适的接收或者谁跟他用一样的代码,估计除了FM 02M不能控其他车。但是普通的02遥控可以控部分AM接受和AM的车。

网友(2009-03-16):
引用 网友A:
1:肯定不能。
2:绝对是有刷
3:02 是am的。02m是fm SO :不可以 。2.4G就更不可能。2.4每家的跳频方式和编程码不同。
4:控目前没有看到合适的接收或者谁跟他用一样的代码,估计除了FM 02M不能控其他车。但是普通 ...

02M 的FM控可以控制其他品牌比如恒龙1:18的FM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