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道在操作上的区别

楼主(2008-11-28):
请教各位,看介绍的帖子中说
发射机和接收机都有通道这个最为重要的参数,通道即表示几个信号模式,一个通道相对应一个信号.三通道表示控制上下,左右方向,电机转速.
那请问四通道,五通道,六通道比三通道多控制飞机的什么参数呢?
在操作上,不同的通道的遥控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其他我不清楚
450电直至少需要6通道
分别是
油门、升降、螺距、副翼、方向、陀螺仪感度

网友:
每个通道控制一个信号源,至于这个信号源用于什么用途,是要看需要具体设置的!
比如现在流行的450电直:1、2、6通道控制斜盘的3个舵机通道;3通道通过调速器控制电机转速,按照油机的说法也被叫成油门通道;4、5通道用于双感度陀螺仪控制尾舵机信号~!
其他的通道还可以定义其他功能,由相应的舵机完成如拉烟、收放脚架、航拍设备动作等等~!

网友:
看来通道还是多点好 以后早晚用得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他我不清楚
450电直至少需要6通道
分别是
油门、升降、螺距、副翼、方向、陀螺仪感度

对于初学者,直升机可采用固定锁尾方式的GY240等陀螺仪,此时仅需控制油门、升降、螺距、副翼、方向等5个参量。
但从有利于未来深入练习而言,最好还是采用6个以上通道的遥控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