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劳驾!新手我想占用你点宝贵时间,咨询哪个模拟器最接近真实的飞行操作?谢谢!

楼主(2008-11-28):
你好:我想咨询的内容同标题。
      我现在用的是ESKY LAMA V3套装里的飞行模拟器,是款FMS。用它练习发现跟现实相差很多!比如:起飞的时候,真机(电动直升机)在离前会发生向左横移(据说离地前这样的左横移,是由尾旋翼和大桨旋转方向、地效等形成的)而FMS里就没这种现象!
       因我是初入电直的新手,听前辈们说一定要先用模拟器练习,使自己形成一定的条件反射(如头对头的状态下也能自如地控制电直,操纵杆不会打错方向等),方能飞行真,以免造成摔(炸)机和伤人事故。
       所以,我急切地盼望有前辈能告诉我哪款模拟器比较接近真实的飞行的感觉,以便我能较快地步入模型飞机的殿堂!
        再次感谢你的浏览和指点!你的只言片语对我都是莫大的帮助!

网友A:
我现在用的是xtr,很真实的。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用的是xtr,很真实的。可以试一下

请问LS的兄弟:怎样才能得到这个模拟器软件和相关的设备?是否有卖?再谢!

网友B:
看了一下国外网站上关于模拟器的评价,说法不一,不过主要也集中在G系列,XTR和凤凰上面,以往评价普遍认为凤凰比其他两款真实度低,不过凤凰对机器要求最低,画面最漂亮,随着凤凰不断升级,老外评价逐渐偏向凤凰(与XTR对比),而且现在凤凰2.0在悬停功能上也有所增强,所以我认为凤凰还是不错的选择,只不过现在D版凤凰狗价格还比较高,XTR几十块就可以搞定,凤凰低于100的可能性不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国外网站上关于模拟器的评价,说法不一,不过主要也集中在G系列,XTR和凤凰上面,以往评价普遍认为凤凰比其他两款真实度低,不过凤凰对机器要求最低,画面最漂亮,随着凤凰不断升级,老外评价逐渐偏向凤凰( ...

谢谢!

网友:
我也同问

那里有卖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XTR几十块就可以搞定,凤凰低于100的可能性不太大。

凤凰有低于100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凤凰有低于100的啊

麻烦你告诉我哪里有买?谢谢!

网友D:
g4免费,效果又好,为啥新手都视而不见呢

网友:
再帮新手贴链接

引用 网友D:
g4免费,效果又好,为啥新手都视而不见呢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59888&extra=page%3D3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了一下国外网站上关于模拟器的评价,说法不一,不过主要也集中在G系列,XTR和凤凰上面,以往评价普遍认为凤凰比其他两款真实度低,不过凤凰对机器要求最低,画面最漂亮,随着凤凰不断升级,老外评价逐渐偏向凤凰( ...

ft
不知道你看得是哪家国外网站...总之在RR上几乎是一面倒的phoenix
要说比G4.5和phoenix2.0才是一个时代的
XTR这么多年来都没有更新
和这两款有可比性么

楼主:
由衷地感谢各位前辈的指点!
不过,有点迷糊!本人真的是菜鸟一个!还是一个很笨的(不用说了!看头像您就知道了)……
我到底该用哪个来练习更与现实接近呢?
麻烦各位介绍一个:接近实际操纵为主、画面是否精美为次要的模拟器……
请您直点其名,再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