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机要什么条件才可以吊起来~~~

楼主(2008-11-28):
 郁闷死了~~~~~我怎么都吊不起来~~~~~~~~是不是,拉力线不是垂直的吊不了~!~~~~~~我的灰机重心大概在前缘30%处~~~~~~~~~~是不是重心也太高了~~~~~~ 翼展50CM ,尾力臂长25CM(平尾前缘到主翼后缘,)

网友:
需要足够的动力\性能好的飞机\有技术的双手

网友:
一只飞机 一个吊顶式电风扇 在加一根 足够牢的绳子~~~包你吊机吊100年哦~

网友:
掉在墙上挂灰

网友:
翼展小了    练吊机的时候要在高空漫漫的找感觉

楼主:
 4530 浆 火狐100蓝头电机~~10A电条    7.2V里电~~3个3.7g舵机~~~~~~全重170G左右~~~~~可以垂直怕升到大概100米的高度~~~~~~~

不是270G~~~~~~

网友A:
换动力!!!!!!!
低kv电机 +大浆   我的上2212kv1000    1060     11。1v
机型没问题的话 就只差一双手了

网友B:
标准四通道三舵面,且面积足够大。吊机时机翼没有相对运动,舵效很差,必须有气流吹在舵面上,函道3D是不能吊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动力!!!!!!!
低kv电机 +大浆   我的上2212kv1000    1060     11。1v
机型没问题的话 就只差一双手了

电条要几A? 我手上有个25A的好迎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条要几A? 我手上有个25A的好迎

貌似25A差不多了,我以前用18A的都弄成过,当然寿命大幅度缩减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动力!!!!!!!
低kv电机 +大浆   我的上2212kv1000    1060     11。1v
机型没问题的话 就只差一双手了

1060有点勉强了,1047足够了~~~

楼主:
看来吊机比直机悬停还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四通道三舵面,且面积足够大。吊机时机翼没有相对运动,舵效很差,必须有气流吹在舵面上,函道3D是不能吊机的

副翼要大的还是小的~大的要是动了 会吃掉吹到尾舵的风吧???

网友:
只要动力够 防盗门都可以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