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桨夹虚位的成因及改善办法+加问一个主轴螺丝孔的问题

楼主(2008-11-28):
请教各位,450机,双侧大桨夹均可以上下晃动,但其他方向比如分别向两侧拉不会晃动,横轴没松,也不会跟着动。

请问这是哪里的问题?怎么改善呢?

谢谢。

另请教——主轴上的螺丝孔是否和其固定螺丝紧密配合的?我感觉主轴的孔远大过螺丝直径,上紧后也可以上下窜动一点,正常么?

网友:
检查十字盘锣丝,球头,塑料的就换金属的

楼主:
是大桨夹在横轴上可以上下晃动…………

网友:
球头扣有虚位

网友:
GL的机器吧?
如果是就放心飞,不是仔细检查大桨夹和所有大桨夹轴承。

网友:
换大浆价轴承,上外丝横轴应该可以较少虚伪

网友:
和外丝内丝无关,用精度好一点的横轴和质量好的轴承可以减少虚位,基至没有。

楼主:
回楼上几位兄弟,是GL450C,4mm内丝横轴,换过几只全新横轴情况相同。

仔细观察过,将推力轴承装在横轴上并拧紧固定螺丝后,推力轴承有很大间隙,可以左右滑动,即横轴台阶的长度是4mm,而推力轴承3片叠在一起是3.5mm。大家的也是这样吗?

楼主:
上边图那种情况,需要加垫片吗?

网友:
这个没有问题,内部有胶圈垫开,不能加垫片,会把推力压死不起作用

网友:
止推轴承是会造成点虚位的,如果觉得不舒服建议换成3*8*4的普通轴承!

楼主:
现在看来,桨夹能上下活动应该是由于桨夹内的其它两颗轴承造成的了。

网友A:
主要是V2设计不合理造成的

建义把全套轴承换面3mm的,用3mm横轴, 把推力轴承放在中间

增加可提供径向力的普通滚珠轴际的距离,可以减少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V2设计不合理造成的

建义把全套轴承换面3mm的,用3mm横轴, 把推力轴承放在中间

增加可提供径向力的普通滚珠轴际的距离,可以减少虚位

楼上的正解

网友:
我觉得是主桨夹的轴承孔公差太大导致的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啦,先换轴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