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的第一条O艇,感谢帮助我的所有人

楼主(2008-11-28):
前前后后忙了两周,毕竟第一次玩船,没经验,做的精度不是很好,也没有找到好的材料,用实验室的ABS板和木板结合用了,强度还算可以,相信下次再弄就有经验了。
  另外没钱买水冷了,朋友有什么好的动力推荐啊。    这条船等我玩腻了就出掉!!最后请问上盖板是粘死的好还是用螺丝固定好啊

网友:
DIY的不错

DIY的不错,期待试航。

网友:
回复 网友A:

  船多长啊!  说说

网友B:
真的是高!

很高危险的船!!船內要全加上泡沫胶啊,還要在船蓋'沿边'贴上好的胶贴以作保险
好像沒水骨的

楼主:
船大约70CM,是按网上1:1图纸做的。船底龙骨已经加上了

楼主:
防水层是什么东西啊,什么样子的

网友:
这船我做了2个半了。一个是60cm的,一个是55cm,后面一个船已经做好,还没上漆,第3个去掉里面的衬板,做了个自翻的水仓,里面空间也大了,按LZ的结构,放电池是个问题,船面粘起来后强度会增加很多,我是用桐木片的,里面玻璃布加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高危险的船!!船內要全加上泡沫胶啊,還要在船蓋'沿边'贴上好的胶贴以作保险
好像沒水骨的

弱弱的问句~什么是泡沫胶~~

网友:
也就是寄東西塞進去防碰撞的(發泡胶粒)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问句~什么是泡沫胶~~

网友:
上下没合盖?肯定会进水啊!

网友:
ABS强度不够吧

楼主:
买来外转电机了,不知道怎么连接桨啊。。。。求各位大大帮助,模型店找了半天没有卖轴的,怎么办啊,DIY也不知道怎么DIY了。。。用的

网友:
拿模具顶杆当轴,有很多尺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