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REX250球头扣比较紧的解决办法~!

楼主(2008-11-28):
请教T-REX250球头扣比较紧的解决办法~! 装的时候发现比较紧 有什么办法弄到刚合适啊???

网友:
弄点WD40润滑一下,球头扣是越磨越大,尽量不要扩。

网友:
观望 YT250中

网友:
可以点上点白色的润滑脂。马上就不涩了。以后是越用越松。注意把多余的润滑脂擦干净。

网友:
如果手头有小电转
把球头夹住,塞进球头套,高速转动几下就滑了

网友:
有一样东西叫球头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