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380V电机是什么接法,改三角形接法怎么改

楼主(2008-11-28):
550W的电机,大家帮我看看这个380V电机是什么接法,改三角形接法怎么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三条线改的话就比较麻烦,要拆开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的那个电机有几条引出线???

如果是6条线那么你的现在的接法就是三角型的了。如果是3条就是Y型的。

那如果是三条线又如何改三角形接法?

网友B:
看看你的那个电机有几条引出线???

如果是6条线那么你的现在的接法就是三角型的了。如果是3条就是Y型的。

网友:
把三个连接片拆下,将上面三个接线柱连接即可

网友:
LZ这个图已经是三角形接法了

Y型接法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