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用攻丝器

楼主(2008-11-28):
看到别人都在DIY车用攻丝器,我也手痒自己也做一个,没有他们做得好呵呵

车元钢

车元钢

车好

车好

开口

开口

把莫氏2号杆前端车平

把莫氏2号杆前端车平

板牙

板牙

板牙装在上面

板牙装在上面

莫氏杆装在上面

莫氏杆装在上面

装在车床上

装在车床上

楼主:
未完待续  自动运行轨道 没有做好 没有铣  哎!!!!!!

网友:
不错,我的是装在尾钻上用的!

网友:
这样行吗?

网友:
国际惯例,1:锯片铣刀,2:攻丝器,3.......

网友A:
做的不错,但是应该做成两段,尾座端是轴,板牙端是套,套上铣个直槽,通过槽拧根螺丝到轴上,这样套扣时板牙会自动往前走,反车会自动往回退,不会伤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不错,但是应该做成两段,尾座端是轴,板牙端是套,套上铣个直槽,通过槽拧根螺丝到轴上,这样套扣时板牙会自动往前走,反车会自动往回退,不会伤牙。

不是还没有完工的吗 ,仿照ss.z的借个图

网友:
很有创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还没有完工的吗 ,仿照ss.z的借个图

这个才行的

网友:
俺也学学,回头自已造

楼主:
没有铣床 没有台钻 哎!!就用手钻 发扬蚂蚁啃骨头的方法 慢慢的啃。。。。。

画线

画线

打“洞”

打“洞”

继续

继续

啃开一个

啃开一个

基本啃开

基本啃开

楼主:
哎!一个字累啊!!

楼主:
成型欢迎拍砖

大样

大样

修整

修整

修正

修正

继续

继续

打眼攻丝

打眼攻丝

成型

成型

网友:
估计LZ比我更想要一台 铣

网友:
请问,你车平这个的时候用卡盘怎么夹的?

因为这个是锥柄,直接用卡盘夹不太容易夹成垂直状态。

楼主:
可以用两顶带夹车削,我没有夹 就用一加一顶搞定的。

网友:
很歪曲的路数,能出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

楼主:
孕妇这样评价,那我该怎么做,请云板指点 多谢

网友:
锥柄上不需要攻丝的,钻个穿孔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