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7。4V电适合YT250飞3D?

楼主(2008-11-28):
请在用的说下!

网友:
一般来讲15C的电池应该可以,但重点不是电池而已,动力的配置和齿比也要考虑进去才可能实现。

网友:
250要用3S,850mah 20C以上。

网友:
YT250原厂电装直接上2S的可能会导致电流过大烧坏电调

当然改过就另当别论了

以上只是猜测而已,毕竟合理搭配是3S的,说的不对的话也请高手指正

网友:
飛行公仔
使用2S電池原裝馬達3400KV配
16T齒輪!轉速約3600可以飛一般3D!
17T齒輪!轉速約3850可以飛一般3D!
過幾天公司將推出有興趣使用2S改裝用4800KV馬達!
15T齒輪!轉速約4550可以飛暴力3D!

提外話分享!為何市售不同品牌有些馬達與亞拓動力有差!
真正原因!
1.同規格同KV馬達!效能表現確實較突出的事實上只占不到10%!
2.馬達KV虛低標讓使用者有感覺比較暴!也就是馬達KV實際為5300標示卻標示為4800KV!這樣虛標目的如果與實標別牌同4800KV馬達比較!可矇騙消費者其動力更暴轉速更高錯覺!但飛友可能不知道使用虛標馬達後果將導致~因超轉機體結構易損.電流暴增.飛行時間減短.電池壽命嚴重受損.馬達短命....等嚴重後果!經技術單位對多款馬達測試後發現!此現象高達90%以上!
訊息只供飛友參考!

网友:
我覺得TREX250不是絕對只能用3S電池的,別的同規格機型能用2S飛3D,TREX250就一定也可以透過適當的動力調整和齒比搭配實現暴力3D的,只是目前上市的標準配備是以3S電池為基礎罷了,相信過沒多久就會有人用2S飛3D的經驗在各大論壇提供經驗分享的。

网友A:
我实践过。。用2S飞3D这个事情不太靠普,详细的可以看我对比贴。我自己用飞 EP200的电池飞250。。油门多75-80了才悬住。。但是用3S飞就很舒服。。。还是直接飞3s吧。

而且我觉得没有必要飞看电池的使用来确定飞机的性能。500用450的电池飞不动 就说飞机不行,好像没有这个道理吧。。原本设计就不同。。。

网友:
原厂配置直接上7.4V电池,转速降低了停悬都有困难更别说3D,要维持和用11.1V电池一样的转速才行,个人认为降低电压以后换高转速马达搭配较小马达齿,可提高转速又可兼顾扭力,还可以减轻点重量,我觉得应该可行,若有前辈觉得不妥请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实践过。。用2S飞3D这个事情不太靠普,详细的可以看我对比贴。我自己用飞 EP200的电池飞250。。油门多75-80了才悬住。。但是用3S飞就很舒服。。。还是直接飞3s吧。

而且我觉得没有必要飞看电池的使用来确定飞机 ...

问题是500比450大一个级别。重量也是2倍有多。
ep200和yt250是同一级别,重量也接近。

网友A:
我是夸张的说。不是说这连个体积和重量的差别是500和450.(也许不是很恰当)

实际看。我250起飞重量是335.EP200是270左右差了65。250已经重了不少。。。占自身的比例也不小了。我始终觉得设计理念决定了他们本身的不同。有一点我肯定。2S飞250 3D不靠谱。。。EP200可以。。。不过小飞机始终累人。YT的0.9MM螺丝拆到我崩溃。。EP200的小十字也不是好惹的。。我还是踏踏实实的在家飞HIROBO SRB。在外面飞450或者以上的飞机。。而且有一次差点砍到老爷子的液晶电视。。。。兄弟们在家也要注意。。

网友:
可以装EP200的电机上去试下

网友:
这个 最 适合   3S1P 11.1V 850mAh/20C

网友:
250原裝馬達3400KV 電池3S800-850MAH配木槳相當相當暴力,塑膠槳差了點但勉強也不錯,碳纖槳表現最突出,大約飛4.5分鐘
如果不改馬達裝15T 2S電池800-850容量,初學練懸停勉強可以,飛行約7~8分鐘,如馬達齒改16T轉速就可達飛初級3D

其實我測量過250空機與200空機重量大至相同,非傳說250比200重,
原裝比較重主要它搭配3S電池 12.5g重數碼舵機及模友選用電裝差異
台灣那邊訊息,有少數幾位模友自行改裝馬達4900-5200KV/15T齒輪,電池裝2S 800-850容量,這種搭配飛行3D一樣相當暴力,使用較重12.5g數碼舵機飛行重量約300g,
假如跟ep200相同使用2S 重量是5-6g微型普通舵機,這樣250飛行重量約相同在270g上下,這種小直昇機不建議模友使用6g 9g普通舵機......

网友:
LS:
我的ep200v2配置:
Ino-lab 202MG(数码金属齿9克)
Align GP700
Futaba S3154
Spektrum AR6100
3E 800mah 15c

起飞重量是283克.
亚托250用这设备的话.有多重?少X 了.

PS:我的T-rex450也只有693克起飞重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夸张的说。不是说这连个体积和重量的差别是500和450.(也许不是很恰当)

实际看。我250起飞重量是335.EP200是270左右差了65。250已经重了不少。。。占自身的比例也不小了。我始终觉得设计理念决定了他们本身的 ...

:-D,刚出这个机子的时候,我就说过,0.9的内六角会让人抓狂的,谁用谁知道~~~
亚托设计飞机也算老手,怎么就没考虑这个0.9,拆几下就完蛋了,难道飞250的都不炸鸡的? 真不知道怎么想的

网友A:
兴许是重量的考虑吧。不过小飞机对工具的挑剔绝对是可以肯定的。对于拆装无论是YT250 还是EP200。在点了螺丝胶之后的拆装都需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否则你绝对欲哭无泪。没有一个像450那样轻松的拆装。。。。飞了2周。2架飞机全部下岗。刚好也是因为买了 12 FGH懒得调螺距了。。。

我还是觉得新手的话还是450.其他的都不推荐。而老手我觉得也不需要人推荐。自己懂得怎么去选。。

所以我觉得2边商家和打手都可以省省了。你们演了一出没有票房的戏。这2个飞机都不适合新人飞。无论是配件的价格。还是装配。

我用人头担保。我装的他们遇到的头疼事比450多太多。我飞他们的感觉没有一个有450的那种舒畅。如果说你想室内3D你家必须空空如野。如果说你想室外3D。您的眼神绝对得5.0以上。

而忽悠老人。您觉得您忽悠的动么。再说最多2个都买了。然后两个都不玩(比如我。。。。)

有这个功夫和闲钱。去开发产品。或者直接让利消费者。这比花钱请人 泡BBS来的实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兴许是重量的考虑吧。不过小飞机对工具的挑剔绝对是可以肯定的。对于拆装无论是YT250 还是EP200。在点了螺丝胶之后的拆装都需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否则你绝对欲哭无泪。没有一个像450那样轻松的拆装。。。。飞了2周。2 ...

这位兄弟说的实在,这阵子闹剧看得挺厌烦的,两台机子的好处没看到多少,缺点倒是得知不少,小机子飞起来压力可能小一点,但组装调整起来较费功夫,有电直经验的人应该容易如手。两台机子我都没有所以我最没资格发言,而厂家、经销商、代理商总是偏颇自己的品牌有失公信,唯有ilg123大大两台都拥有的模友的建議才是最实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兴许是重量的考虑吧。不过小飞机对工具的挑剔绝对是可以肯定的。对于拆装无论是YT250 还是EP200。在点了螺丝胶之后的拆装都需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否则你绝对欲哭无泪。没有一个像450那样轻松的拆装。。。。飞了2周。2 ...

偶像级别的评价  我满足了视力要求  两个眼睛都在 5.0以上 并用小飞机入门并且学会了悬停 但是小螺丝的问题还是经常让我抓狂 有过一次断掉的经历就刻骨铭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兴许是重量的考虑吧。不过小飞机对工具的挑剔绝对是可以肯定的。对于拆装无论是YT250 还是EP200。在点了螺丝胶之后的拆装都需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否则你绝对欲哭无泪。没有一个像450那样轻松的拆装。。。。飞了2周。2 ...

严重赞成.
小飞机的螺丝都不是好惹的.需要更多的耐心.
我在安装ep200v2的舵臂球头时,也很抓狂......

不过,这些小飞机在室外3D还是很爽的 .明天我在外场爽了8组电池 .炸机也只是捡起就飞,不需要维修.省时间,呵呵
当然,不能飞太远了,除非对自己的操控&视力很有信心.

至于200和250的比较,就按自己的喜好选择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