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无刷,大lama 那种型号最好,请大家推荐

楼主(2008-11-28):
wangjm51 的2030配ESKY-0705B接收机改造,很成功1

请问 各位高人
除了艾特的MD500
还有其他牌子的型号推荐吗?
非常感谢!

网友:
华**的53号,据59hang改无刷后的经验,华**的JJ虽然很垃圾,配件特别贵,但是据试验,它的接收机要比ESKY的4合1好, 不过你要注意了,它的接收机和别的控都不兼容的

网友:
MD500结构上不如53号,价格差不了多少,关键是华**的配件贵的吓死人,控和接收机还不和别的牌子的兼容

网友:
ESKY-E020直升机

【电子配备:】

【规格参数:】
(1)、主旋翼直径:Φ460mm;
(2)、总重量:约410g(含电池);
(3)、机身长:510mm,宽:110mm,高:260mm;
(4)、电机型号:370马达*2pcs;
(5)、装配:RTF;
(6)、发射机:标准四通道发射机(带教练开关);
(7)、混控系统:接收机加三合一控制器;
(8)、伺服器:数字伺服器:重量:7.5g,扭力:≥1.3kg.CM,速度:0.12S/60°
(9)、电池:11.1V 800mAh 锂电池包

【产品特点:】
(1).室外飞行机,抗风能力强;
(2).操作简单,容易飞行,适宜初学者使用;
(3).RTF装配,打开包装,装上电池即可飞行;
(4).含碳纤的塑胶脚架
【局部图介绍:】
[包装图:]
【包装说明:】
内包装礼品盒外包装2件装一箱
保护材料纸托长*宽*高665*315*435mm
彩盒材料卡纸260# 毛重6.7kg
长*宽*高646*300*205mm净重 6.0kg
【销售方式:】
编号Kit发射机接收机三合一伺服器电池充电器适配器晶体
EK1H-E020AKitEK2-0404EEK2-0420EK2-0709EK2-0508*2EK1-0188EK2-0851随意随意

遥控模型不是玩具
遥控模型不是玩具,会对人身造成伤害,在操作之前请仔细阅读操作手册,在操作中不要接近人群,防止伤害他人,注意自身安全。电池充电远离易燃物品,禁止14岁以下儿童操作。造成事故本公司不负任何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