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常规螺距曲线和特技油门,螺距曲线,单飞大家帮忙!

楼主(2008-11-28):
1。我玩450,我的特技油门是100 90 95 90 100     特技螺距是51 38 12 6 0
现在在模拟器中打开3D开关飞机是直直的 上去然后就没动力了过几秒就掉下来了,我看视频上有些模友们玩倒飞,飞机幅度也就2米左右就倒飞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大家特技油门和螺距是多少啊
2。还有就是常规的螺距曲线,我的是-2度到10度,14  35  30  45  60 拿螺距尺比着量,量到第三点,怎么会比第二点要少啊,设置完后,推油门,推到中间十字盘顶蹲一下,这样正常吗?大家的是多少
模友们帮忙!

网友:
新手单飞是很痛苦的,需要长时间的磨砺,如果论坛混的多加上脑子动勤点成熟的会快一点

建议LZ搜一下前段时间冰大发的调机帖,里面关于油门和螺距的设定已经对机子的调试都写的很详细了,。。。可惜那个帖是我已经会调机了他才发的,郁闷

网友:
引用 楼主:
1。我玩450,我的特技油门是100 90 95 90 100     特技螺距是51 38 12 6 0
现在在模拟器中打开3D开关飞机是直直的 上去然后就没动力了过几秒就掉下来了,我看视频上有些模友们玩倒飞,飞机幅度也就2米左右就倒飞了, ...

特技油门应该是100 95 90 95 100 特技螺距应该是0 25 50 75 100    什么100 90 95 90 100    51 38 12 6 0

网友:
十字盘混控正负无所谓,只要动作方向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上有Swash Mix(十字盘混控设置)菜单呀,进入后可看到有AILE(副翼)、ELEV(升降)和PIT.(螺距)三个子项的混控值设定,混控值的正负直接影响十字盘的运动形态。现在的模型直升机的十字盘大都由三个舵机来 ...

哦,我用的是6EXHP控,CHA是-45 CHE是-44 CHP是-63全是负的,应该全是正的吗?
那正的3个得到多少

网友:
我的特技螺距是-9,0,+9,油门是95%,95%,95%(也就是一条水平线,这时油门摇杆只进行总距控制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螺距混控的正负
这个需要怎么调?

遥控器上有Swash Mix(十字盘混控设置)菜单呀,进入后可看到有AILE(副翼)、ELEV(升降)和PIT.(螺距)三个子项的混控值设定,混控值的正负直接影响十字盘的运动形态。现在的模型直升机的十字盘大都由三个舵机来共同进行总距(通俗说就是用大桨角度的变化来改变升力的大小)和周期螺距(也即直升机的往前往后往左往右形态的变化)控制(即CCPM),这三个舵机可以分别看作AILE舵机、ELEV舵机和PIT.舵机,这三个舵机参与控制的量值称为混控量,JR 9X2的默认值是6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螺距和设置值有问题,可能螺距混控的正负错了

特技螺距 -9 0 9, 普通  -2 0 9

数值上应该是一至少增加

螺距混控的正负
这个需要怎么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螺距和设置值有问题,可能螺距混控的正负错了

特技螺距 -9 0 9, 普通  -2 0 9

数值上应该是一至少增加

谢谢你,我试试

网友B:
你的螺距和设置值有问题,可能螺距混控的正负错了

特技螺距 -9 0 9, 普通  -2 0 9

数值上应该是一至少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