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两个舵机控制升降舵

楼主(2008-11-28):
昨天在空中做反古八时,突然升降舵失灵,眼瞧着一圈一圈往下掉,结果炸机,郁闷之余,想如果升降舵用两个
舵机
控制,即便是一边失灵,另一边还能救急.不至于炸机.象副翼一样,有一次一边失灵,仍能安全降落.有人这样做过吗?

网友A:
估计很少有人这样做

网友:
嗯,这次做的大微风就是这样的,不过目的不是冗余,而是为了更大的力量。。

网友B:
这样做的人不少,有的是双舵面的双舵机分别驱动,有的是双舵面联动的时候用两个舵机来推,前者需要遥控器设置混控,后者需要舵机安装的方向一致。在TOC这样对舵机力道有很大需求的飞机上,双舵机甚至多个舵机并联驱动某个舵面的做法很普遍,我见过一架150CC的汽油3D机用3个舵机并联驱动方向舵,很NB,三个舵机的价格差不多和大家飞的整机加上遥控器的价格一样了

楼主:
用两个舵机分别控制两个升降舵面比较合理,一只坏了,另一只仍能工作.一只舵机只占整机价格的十分之一,确保证整机不炸,合算.

网友C:
想太多了吧.....不过要是很贵的飞机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