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解:此陀螺儀是什么意思? 請幫忙

楼主(2008-11-28):
不解:此陀螺儀是什么意思? 請幫忙

网友:
就是相当于401的limit和延时吧,一个是调节尾舵机的总行程大小,一个是调节延时,根据追踪情况决定调节量大小。

网友:
一个是程度,一个是延迟,应该和401的感度和延迟一个道理,只是写法不同,可以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又是哪里  出 的陀螺???

网友:
一个是舵机的行程,一个是舵机动作的延迟。如果用高速数码舵机就把延迟打到零,一般舵机视情况而定,舵机行程也是看情况而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