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4合1是不是出问题了

楼主(2008-11-28):
大家帮我分析下到底是控问题还是4合1。现在是控打开在接4合1电源就有一个舵机会在打转有时主桨也会动。还有如不打开控我接上4合1电源红绿灯会交替闪有个舵机好像在调整一会上下动一点幅度很小。还有原来没坏是控和4合1不飞机感觉4合1会吱吱叫好像是舵机在动 还有就是现在控在电脑上都玩不了模拟器

网友:
飞机的电池也没电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电都换个新的电池了  且4合1的指示灯都正常

网友:
检查发射接收晶体,看看有没有松动!!

楼主:
检查了没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帮我分析下到底是控问题还是4合1。现在是控打开在接4合1电源就有一个舵机会在打转有时主桨也会动。还有如不打开控我接上4合1电源红绿灯会交替闪有个舵机好像在调整一会上下动一点幅度很小。还有原来没坏是控和4合 ...

1、你的4IN1是什么型号的?这点为什么不说清楚?是ESKY的V3、V4、004?还是……?想要获得帮助起码要将手上的东西详细地告诉别人是不是?
2、根据你最后的描述,似乎是控坏了。
3、不开控接4IN1电源除红绿灯交替闪外出现什么样的状况都是正常的!空间中有各种各样的电磁波,都会干扰4IN1……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帮我分析下到底是控问题还是4合1。现在是控打开在接4合1电源就有一个舵机会在打转有时主桨也会动。还有如不打开控我接上4合1电源红绿灯会交替闪有个舵机好像在调整一会上下动一点幅度很小。还有原来没坏是控和4合 ...

控打开在接4合1电源就有一个舵机会在打转有时主桨也会动。天线没拉出来,遥控电池不足,信号干扰,发、收晶体接触不良,4合1的接收版和混控板接触不良,遥控的电位器有问题

还有如不打开控我接上4合1电源红绿灯会交替闪在检查信号源,正常

有个舵机好像在调整一会上下动一点幅度很小。没信号嘛,但是有别的微弱信号干扰

还有原来没坏是控和4合1不飞机感觉4合1会吱吱叫好像是舵机在动 遥控的电位器不干净了得洗,或者是舵机有跳舵

还有就是现在控在电脑上都玩不了模拟器了   遥控坏了,接线有问题,软件有问题,遥控的设置没弄对

楼主:
多谢各位的帮忙我的4合1是V4的。我也怀疑是控的问题原来是控里面有两个双联的开关坏了一个了现在我直接短路了可以玩模拟器了。但现在好像4合1也出问题了就是在待机亮绿灯时红灯会一闪一闪的但不是很亮的两个电池都是好的有电量。
顺便说下早上在修控时发现这个控原来可以改成6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的帮忙我的4合1是V4的。我也怀疑是控的问题原来是控里面有两个双联的开关坏了一个了现在我直接短路了可以玩模拟器了。但现在好像4合1也出问题了就是在待机亮绿灯时红灯会一闪一闪的但不是很亮的两个电池都是 ...

若能控制飞机的话,红灯微亮可以不予理会……
若不能飞行的话,估计:
1、你的周围是否有强的信号发射机?
2、V4有没有发生过严重的碰撞?发生过的话,有可能是接收机里的电感因振动而发生电感量偏移(这一点可以在排除其他情况后再最后检查)。
3、因为,红灯闪表示发射和接收、微机的自检有点问题。
4、马达上的消火花电容有没有损坏的?

楼主:
现在想起我的房子后面有个不知是电信的什么发射站不知有没影响。
红灯微亮但机子都不正常舵机都在动桨也会转

网友:
我的4合一中午烧了(俺的不是lama,是别的双轴机),掉小树丛上,遥控忘记关闭动力,结果浆转不动被卡住,就闻到一股焦味,A浆猛转,关机一样转,然后好一阵才慢慢停下来。检查,发现一个电机的驱动mos管焦了,通电,另外一个电机正常受控。其他没发现烧的。

烧的mos管是04N03LA,去电子市场买了个06N03LA,换上,恢复正常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的帮忙我的4合1是V4的。我也怀疑是控的问题原来是控里面有两个双联的开关坏了一个了现在我直接短路了可以玩模拟器了。但现在好像4合1也出问题了就是在待机亮绿灯时红灯会一闪一闪的但不是很亮的两个电池都是 ...

怎么改法?有兴趣

楼主:
你把控拆了看里面的电路就明白了我这两天又买了台V3回来飞到时有看那出问题了如有时间的话我拿来改改研究研究下

楼主:
这里我先用口头说下:在电位器接线的头右边还有两组没有接线这两个可能就是另外两通道,还有反相开关的右边也有两点可能是接反相开关的,
具体4合1的在那里还没认真去看不太清楚。

楼主:
今天拿了另一套来替换是4合1坏了是高频部分坏了现在把接收晶体拿下来还是能收到信号那位有遇到同样问题的说下是那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