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SE V2桨夹改3mm横轴

楼主(2008-11-28):
飞过450SE V2的朋友对V2的稳定性一定很有感触,V2相对于SE横轴由3mm改为4mm,另外加入了推力轴承令高速时变距更顺畅,4mm的横轴增加了刚性,令飞行更稳定,但V2的横轴由于强度过高极少会在炸鸡时损坏,这样不能吸收炸鸡的能量,令T头容易扭曲变形,而且横轴O圈也相当容易损坏,当然我们不希望昂贵的T头成为易损耗品,所以改用容易弯曲的3mm横轴变得有必要了。450SE通常炸鸡都会弯横轴,但T头极少变形,本次改装就是将V2改用3mm横轴又可以使用推力轴承。达到优势互补的效果。
如何将V2改成用3mm横轴的SE呢,请看下图片。
改装前请先准备以下材料。
1. 3*7*2.5轴承2个
2. 3*8*3 轴承2个。
3. 3.1*6.5*0.5垫圈2个。
4. 1.5mm SE横轴垫圈2个。
5.SE横轴O圈4个。
5. 螺丝胶水若干,牙签一条。
改装步骤:
1.先拆去V2的横轴固定螺丝,取下推力轴承和横轴垫圈备用。
2.用1.5的螺丝刀从内部将4*7*2.5的轴承向外敲出,记得往外敲出,不能从外朝内敲,因为桨夹里面有个台阶位。
3.用根报废的横轴由内敲出4*8*3 轴承。

4.装入3*7*2.5轴承,装入F3-8轴承,IN字样的放里面,OUT放外面,和V2一样。
5. 放入3.1*6.5*0.5垫圈.
6. 3*8*3轴承涂少许螺丝胶水,或者在桨夹孔涂胶水。
7.装入3*8*3轴承。
8.用牙签将垫圈拨正孔位和轴承对齐。
9. 压紧3*8*3轴承,等胶水完全干固后完成
有个简单方法是把轴承像羊肉串一样全部串好,轴承涂点胶水拉进去桨夹拉倒。

更新图片

更新图片

淘宝

网友:
沙发一下先。。。慢慢看。

网友:
冰大的东西一定要顶

网友:
顶一下,我一直这样用的`

网友:
3*7*2.5的轴承哪里有卖?貌似是非标准的

网友:
冰大上次我发现的问题又没有解决方法?

楼主:
啥问题,不记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問冰大3mm外軸(橫軸)螺絲的尺寸標準為多少?

楼主:
螺丝为M2.5,套筒需要用5mm。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對不起!不曉發問. 應為:
請問冰大3mm外絲橫軸的尺寸標準為多少?哪裡可找到?因原裝的橫軸是內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對不起!不曉發問. 應為:
請問冰大3mm外絲橫軸的尺寸標準為多少?哪裡可找到?因原裝的橫軸是內絲的.

外丝横轴和450SE 的横轴尺寸是一致的,完全可以通用。
请《其他商家共享专栏(推广期) »寻找。

网友D:
请问,V2及SE的安装方式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正确的方法

中联里的胶圈还要更换为3m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V2及SE的安装方式各有什么优缺点

小弟也是新人。简单解读。。

1: 3MM横轴 便宜 易取得。副厂件又多。。
2:3mm 横轴更软   炸机时减少中联的损毁。(V2 弯中联的概率比GF大  跟横轴粗壮很有关连。。。。)

网友:
就像买了辆奔驰,硬要换成夏利的轴,再拧一对农用拖拉机的螺丝帽。

楼主:
改不改是你的自由,我只提供改造方法。
拖拉机也好,奔驰也好。爽飞就好。

网友:
正在使用中

网友E:
有个问题。个人觉得这样影响压力轴承适用效果。放压力轴承在最外侧是当桨甩开后拉力直接作用在压力轴承上。但是现在装上一个滚珠轴承在外面。再上胶。离心力带来的力首先作用在外侧的滚珠轴承上。虽然飞没有问题。但是压力轴承的作用没有最大化。。。我觉得厂家设计压力轴承的位置绝对是有考量的。最好不要随意改。

个人意见欢迎拍砖。

网友:
厂家设计也不见得一开始就正确的哈,亚托的新机型700就开始改位置了

网友F:
ls的考虑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能保证最外侧的深沟球轴承与桨夹能轴向滑动则没有问题(小间隙配合或者过渡配合)。
另外3x7x2.5的轴承是非标轴承,比较难弄到手。
我的改装方法是把靠近推力轴承的那个深沟球轴承4x7x2.5换成3x8x3的,靠近中联的那个轴承还用原来的,再车一个内3外4的台阶轴套,台阶处的尺寸和铝环的尺寸一样,这样就改装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个问题。个人觉得这样影响压力轴承适用效果。放压力轴承在最外侧是当桨甩开后拉力直接作用在压力轴承上。但是现在装上一个滚珠轴承在外面。再上胶。离心力带来的力首先作用在外侧的滚珠轴承上。虽然飞没有问题。但 ...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最外侧轴承内圈有垫片,而且内圈和外圈在轴向有间隙,在轴上有一定的位移,轴上力全部都是推力轴承承担,并不会加到滚珠轴承上。

网友:
如果这样我觉得外侧轴承不上胶也可以。700的轴承外侧螺丝加胶么。如果没有加那外侧轴承能有位移。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楼主:
推力轴承内置会少去很多麻烦,过多的零件不适合外场维修,非常容易散落。这个改动是利用滚珠轴承的内圈来传递轴向力。
经过多方衡量后的结果。
台阶的横轴难加工,价格也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个问题。个人觉得这样影响压力轴承适用效果。放压力轴承在最外侧是当桨甩开后拉力直接作用在压力轴承上。但是现在装上一个滚珠轴承在外面。再上胶。离心力带来的力首先作用在外侧的滚珠轴承上。虽然飞没有问题。但 ...

来拍砖了  ,压力轴承不论在里或者在外,最终力量都会加在压力轴承上(由于垫片的使用不同),普通轴承在外的时候,离心力量在普通轴承的转子上通过垫片还是施力与压力轴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ls的考虑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能保证最外侧的深沟球轴承与桨夹能轴向滑动则没有问题(小间隙配合或者过渡配合)。
另外3x7x2.5的轴承是非标轴承,比较难弄到手。
我的改装方法是把靠近推力轴承的那个深沟球轴承4x7x2.5换成3x8x3的,靠近中联的那个轴承还用原来的,再车一个内3外4的台阶轴套,台阶处的尺寸和铝环的尺寸一样,这样就改装成功了。

是把4x8x3的换成3x8x3的吧?另外内3外4的台阶轴套那里找?

网友:
呵呵   我的早就改好了   牺牲横轴保护中联!~

网友:
等我的v2炸了我也试试看。。。先用4mm的吧

网友:
学习一下~生命在于折腾 学的东西越多 才发现自己懂得越少
亚托450

网友:
谢谢分享改装经验~学习咯~

网友(2009-01-13):
正在安装!

网友:
多炸几次在感觉下 目前没遇到这个情况 遇到了在改

楼主:
为何不将推力轴承放外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推力轴承只能承受纯轴向负荷,放在最外面容易受到径向负荷导致轴承过快损坏。
V2的桨夹容易上下左右摆动就很能说明问题。 这样的情况下推力轴承的工作环境变差了。。。
而将推力轴承放在2个径向轴承之间,可以确保不承受任何径向负荷,这个就是关键所在。
我改过的桨夹,除了3*7*2.5容易坏之外,其他轴承寿命相当理想。

网友(2009-02-18):
东西挺好,就是不容易安装。因为用横轴拉进去的话,力是加在大轴承的内圈上,导致外圈和内圈产生相对位移,而使轴承的轴向游隙消失。
建议配一个内径3.1外径7.9的垫片,放在最外面 ,安紧后再把垫片取出。

网友G:
你可以用横轴拆卸套筒来把轴承压进去,这样就OK了。
用横轴拉进去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垫圈不走位置。
拉完后取出横轴,用横轴套筒再轻压一下就可以解决你说的问题。实际上不压也没有任何问题。
改装注意事项,有些副厂的桨夹使用的推力轴承紧环,松环的直径是一样的,这样会产生不必要的摩擦,导致变距阻力大。最好不要使用这种外径一样大的推力轴承。

网友H:
我也弄来试试

网友I:
好贴,
坛友要大力推崇这样的动手技术贴啊 !!!

网友J(2009-04-07):
3*7*2.5是容易坏些!所以我又买了三套!

网友K(2009-06-22):
看来我是要改改来玩玩,省得中联挂的太快
谢谢冰人

网友L:
里面的 0.5mm 垫圈在哪搞?

网友M:
顶下 改完了 超好用!!!!!!~~~~~~~

网友N:
既然这样为什么不直接用SE的桨夹.

网友O:
se的桨架有大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