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国产200级别的室内电直

楼主(2008-11-28):
    首先,小电直应当定位于室内飞行为主,室外飞行为辅。我想在450大量普及的前提下,不会有谁再买一个室外飞行的小电直。所以为了充分发挥其室内飞行的优越性,当然是在保证飞行性能的前提下越小越好!
    其次,我个人认为YT250电直的定位是不适合中国大陆市场的。大陆“室内”的定位一般在20平米左右,我想不是每个家庭都有50平米以上的大客厅的,而像我的房间只有15个平米,且一般的家庭房间和客厅都摆置了一定的家具和生活用品,真正的可以飞行空间也就是10个平米左右。
    再次,200级别的电直可以使用7.4的电池而可以拥有较好的性能,同时还比250级别的轻50克左右,在飞行性能相当的情况下,为什么不是越小越好呢?且现在的YT250虽然性能不错,但确实太大了!!!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如果国内厂商做250的话,只能成为YT250廉价配件的提供者,但绝难超越YT,而目前做200电直较为成熟的,也只有泰世一家,且EP200 V2的评价都不错。国内厂商可以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努力的话,成为200电直的龙头老大我个人认为不成问题!!!
    以上意见供国内厂商做参考,强烈要求国产200,不要让我们失望呀!

网友:
室内的连3D都不必了吧,4通就好。004就不错了啊,够便宜,还耐摔。

网友:
004......说起来就头痛。。。我 不大会调    能做到在50平米以内飞个几分钟的就不错了。。。

网友:
看楼主的意思
好像不知道YT250也是200级别的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200<250,我的数学好像没问题吧,我的意思不是说亚托250不是这个级别的,而是亚托250在室内飞还是大了一些。

网友:
室内我不敢飞 有合适的还可以考虑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0<250,我的数学好像没问题吧,我的意思不是说亚托250不是这个级别的,而是亚托250在室内飞还是大了一些。

您要是说YT的T-REX 250大了,那EP200也大了,因为从二者无论是主旋翼直径还是机身长度,的确YT的大了些

我的数学不好,不过这么简单的还是会算的:机身全长YT-GAUI是430mm-415mm=15mm
                                                                                主旋翼面YT-GAUI是450mm-428mm=22mm

相信多数人不会计较这多出来的1、2个cm吧,呵呵

您说的200<250,只是简单的名称数字比较,没有任何意义吧

说250比200大了,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级别,不过250重了,而且重的还不少呢。

网友:
直机重在娱乐和运动的趣味性。。。。。。

真正做那么小在家里飞感觉没什么意思

个人观点

网友:
已经有非常好的,lama

网友:
我喜欢的就上,不爱的我一边凉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要是说YT的T-REX 250大了,那EP200也大了,因为从二者无论是主旋翼直径还是机身长度,的确YT的大了些

我的数学不好,不过这么简单的还是会算的:机身全长YT-GAUI是430mm-415mm=15mm
                      ...

关键一点还有电池问题。

网友:
YT250旋翼直径比EP200大了1-2CM,可不要小看这1-2cm,对升力影响很大。个人观点:YT250比EP200略大一个级别。
小飞机主要是休闲娱乐,性能稳定好飞就行了,不必要求太多。而耐用和可靠是主要的。

网友:
200还是太大

网友C:
yt250的250是指的主轴到尾轴的距离ep200指的是大桨的尺寸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看看YT250不是也配了个200的大桨吗

网友:
在家里飞小3D机我认为太危险了(一不小心就会破财或破相 ),小机我认为就是买来在公园、花园飞一下悬停或小航线

网友:
250到小区里飞也足够小了   为什么一定要在家里飞呢

网友:
华科尔4G3吧...
或4#3B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yt250的250是指的主轴到尾轴的距离ep200指的是大桨的尺寸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看看YT250不是也配了个200的大桨吗

正解

网友:
国产小电直不好,我认为买台湾制的yt250 or EP200 V2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