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钻孔用V形铁

楼主(2008-11-28):
今天做了一个钻孔用V形铁。
这是全部零件。
用两段角铁焊在一块扁铁上面做成V形铁,车了一个厚垫片。还有一段直径8mm的冷拔棍两端平头倒角用来对正。买了一个塑料手柄,

楼主:
使用方法。
用8mm的冷拔棍压住V形铁,就可以找正。然后拧紧锁母,固定V形铁。

楼主:
去掉对正用的冷拔棍,换上钻头就可以钻孔了。

网友:
8错的方法
   学习了

网友:
这个好。。顶个。

楼主:
我这个东西的最大优点是找正和锁紧极其简单。
注意两段角铁要从同一根角铁上下料,而且焊接时注意两段角铁的方向,抵消因角铁不等边造成附加误差。保证最大程度的对称。

网友:
简单实用的好技巧!

网友A:
还可以再简单点。。。。。。

网友:
好方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再简单点。。。。。。

请讲再简化的方法。我最喜欢各种简化的方案了。

网友:
好方法啊!

网友:
这你都能想到,真是奇思妙想啊!

网友(2009-11-20):
不错。简单实用!顶!

网友:
顶一下,喜欢。

网友:
对了,工件有压紧措施吗?

网友:
簡單,實用。

网友B:
这个好 放上去就对准 和7爷那个对中器有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