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8-11-28):
请教高手:单相电机不能启动,通电后嗡嗡响就是不转,电流也比较大。用手转动皮带轮很轻松电机轴也转动,会是啥原因呢?谢谢了!

网友:
最大的可能是启动电容坏了。

楼主:
谢谢楼上,有两个电容,那个是启动用呢?会与电路有关吗?

楼主:
自已顶一下:loveliness:

网友A:
怎么,是新回来的机机有这问题?

网友:
离心开关,或电容,

楼主:
谢谢大家, 问题解决了,原来是配电箱线座的一个锣丝松了 ,可能是运输途中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是新回来的机机有这问题?

回领导的话,是新机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领导的话,是新机机

哦,新机被颠出了感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