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 2.4G遥控器2801测试飞行录象

楼主(2008-11-28):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4513271&share=true[/cc]

2801遥控器

2801遥控器

楼主:
稍后附上遥控器2801的设置

网友A:
像DX6i·······汗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DX6i·······汗一下··

和dx7一个样子,dx6i差的有点远吧

网友:
这东东要多少米米啊

网友:
刚才这个机飞得这么牛是配得那款机机啊,能把功能介绍一下吗?

网友:
简直就是DX7的翻版 连语言都还是E文的呢

网友:
哪里有卖 多少米?

楼主:
引用 楼主:
稍后附上遥控器2801的设置

先来张整体效果图

先来张整体效果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整体效果图

整体效果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液晶显示屏上有4点功能说明,主要是无线传输,自动分配ID码,2.4G技术等几大功能

液晶显示屏上有4点功能说明,主要是无线传输,自动分配ID码,2.4G技术等几大功能

楼主:
引用 楼主:

终于加了固定翼的功能 了,仔细看了下,基本上所有的机型都可以用这台遥控器来做飞行了

终于加了固定翼的功能 了,仔细看了下,基本上所有的机型都可以用这台遥控器来做飞行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固定翼的功能菜单,与直升机功能菜单是不一样的

这是固定翼的功能菜单,与直升机功能菜单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直升机功能菜单

这是直升机功能菜单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无线功能拷内功能部分,通过这个功能,两台摇控之间的模型资料相互传输,不要小看这个功能,在实际应用 ...

这是无线功能拷内功能部分,通过这个功能,两台摇控之间的模型资料相互传输,不要小看这个功能,在实际应用 ...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功能是整台摇控器最精典的地方,第一个功能是左右手切换,这个功能在华科尔系列产品并不算特别新颖。第 ...

这个功能是整台摇控器最精典的地方,第一个功能是左右手切换,这个功能在华科尔系列产品并不算特别新颖。第 ...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十字盘混控

这是十字盘混控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直升机功能设置部分

这是直升机功能设置部分

楼主:
引用 楼主:

陀螺仪感度设置和熄火设置均在这个模块

陀螺仪感度设置和熄火设置均在这个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