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飞机,各位大哥帮忙看看有什么地方做错

楼主(2008-11-28):
对着网上的图片做的,花了4小时才做装好,感觉好重啊....重心在那地方不知道对不对,请大家帮忙看看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左右两边有点不平衡,不知道有没有影响,不知道能不能飞起来,电机是2217 1000KV的,1047桨,15C 1000的电池,希望各位能指点一下,在下自己飞自己做,,很艰难,先谢谢论坛的各位,,,

不好看

不好看

感觉好乱

感觉好乱

碳杆做拉杆

碳杆做拉杆

重心在这里

重心在这里

网友A:
电机安装存在隐患,没有增加木质安装座,另外应该注意切割的时候最好一刀到底,不然就会有毛边哦!

网友:
电池会过载。

楼主是新手吗??飞这架基本秒炸。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说是新手吧,玩电直的,以前都飞过一下电固,不过很少玩,现在是第一次做。。。。。。。这个机不好飞???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会加上去的,想问问版主,楼上说的电池过载是什么原因呢?会吗???重心位置正确吗?

网友:
晕倒.这是什么来的啊??机头离主翼太远了,重心太后了..

网友:
重心略靠后了。这个电池最大电流15A,许用电流还要乘以0.8,,2217绝对不只这个电流,所以过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安装存在隐患,没有增加木质安装座,另外应该注意切割的时候最好一刀到底,不然就会有毛边哦!

毛边可以用热容胶枪烫一下,效果很好

网友:
重心就在你加的机翼的加强条那里,不过感觉机翼和机身还要加强,我上次没有加强,上去没问题,降落是一降就坏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我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电池呢>?或者这个机可以选择别的电机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正式飞过,没装设备时抛过几次出去,感觉好挺结实的,希望能飞起来吧,现在风大都不敢试机,呵呵

网友:
不知道是你刀钝还是手笨  呵呵 建议拿一张KT练习练习下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