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004GAIN和porpotion调法

楼主(2008-11-28):
按照论坛帖子说明,gain是感度,propotion是主旋翼和尾翼比例。回家调了一下,飞起来电足的时候尾巴锁住,飞了一会尾巴就慢慢自旋了。不断微调修正。下回充电后再重复上述现象。
请问咋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论坛帖子说明,gain是感度,propotion是主旋翼和尾翼比例。回家调了一下,飞起来电足的时候尾巴锁住,飞了一会尾巴就慢慢自旋了。不断微调修正。下回充电后再重复上述现象。
请问咋回事?

都是这样嘀!
两个马达和马达驱动电路(电调)等的特性(没学过电子吧?原因是半导体都是非线性元件,不同的电压和温度等就会使电路造成很大的差别)不一致造成的! 你能调成这样已经很好了!假若能调到完全一致(电足和不足)的话,别说脱控都能自己飞行,廉价的无人机就此诞生了!
兄弟:那你就发啦!!!钱多得可以令……

网友:
通电起飞,观察飞机的自旋情况,机头向前,如果尾巴向左自旋, 降落后断电,把PROMOTION向+调整一点。再次通电起飞。反之,尾巴向右自旋,断电状态,把PROMOTION向左-方向调整一点。反复几次就可以做到起飞时,不自旋。

起飞后,观察飞机状态。如果是起飞后,尾巴能锁住,就是左右会产生类似抖动的摆动。幅度很小,那么,需要把感度GAN这个,在断电情况下,向-方向调整一点。如果尾巴锁不住,在你打某一个方向舵后,会向此方向旋转。则需要把GAN在断电情况下,向+方向进行调整。 反复几次,就可以解决问题。

对于飞机飞行2分钟以后产生轻微自旋,这个是马达发热造成的速率比失调。没有办法解决。通过控的微调和自己打舵修正就可以了。 对于新飞机或者新换的马达,飞行时间久点的自旋很轻微。对于玩了很长时间的马达。会产生微调到底仍然自旋的问题。这个只有通过打舵修正.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这么详细的说明。看来我的jj现象还算正常,就是调整时没断电。没断电调好像也是行的,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这么详细的说明。看来我的jj现象还算正常,就是调整时没断电。没断电调好像也是行的,对吧?

调整后再断次电,使电路重新启动就行了。陀螺的调整则不需要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