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四面悬停怎样才算过关?

楼主(2008-11-29):
本人是新手以前没玩过任何飞机,请问直机四面悬停过关的标准是什么?我是18号买的模拟器和控,经过几天的练习现在四面悬停总是在两三米范围内高度一米左右进行,真正的悬停是不是要固定在空中的某一点上不动?或者是有个什么标准,应该在多大范围和什么高度才算过关?

网友A:
1.四面悬停过关的标准是什么?
每个面都可以稳定飞完一块电

2.悬停是不是要固定在空中的某一点上不动?
这个具体要看什么机型,尺寸在400mm左右的应该在1m范围内.
450级的在2mm范围内,基本算过关.

网友:
在你的视线范围内移动,任何一点就可以悬停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四面悬停过关的标准是什么?
每个面都可以稳定飞完一块电

2.悬停是不是要固定在空中的某一点上不动?
这个具体要看什么机型,尺寸在400mm左右的应该在1m范围内.
450级的在2mm范围内,基本算过关.

要飞完一块电池哟。 我就是没这个耐心飞完一块电池。  一般飞个2,3分钟,就想换个飞法了

网友:
2mm范围内

网友:
看来是2M范围吧 我勉强可以

网友B:
2M范围有点大了吧 控制在直径1M的圆里我觉得才能叫勉强过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2M范围有点大了吧 控制在直径1M的圆里我觉得才能叫勉强过关

1.2M

网友(2009-02-01):
在努力练,顶

网友:
2米范围内。。。只能对尾、、、继续练习

网友:
有必要练八面吗

网友:
不3D 我必要 四面是关键 我只会对尾就上450玩 导致 真飞的时候 锁尾不好 一旦偏出对尾 就很容易炸机

网友:
努力练好基本功吧,以后想再练回来就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