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急求教:航线时抖舵

楼主(2008-11-29):
请教前辈们:
yt450gf,飞航线,在转向时会出现抖舵,会是哪些问题,如何调?
我调节了陀螺仪敏感度,没大的改观。

楼主:
对了说具体一点是尾巴会抖动

楼主:
自己顶一下,请高手帮一下。

楼主:
帮帮忙啊

网友:
上下抖动?还是左右抖动

楼主:
左右抖,就是转向时感觉有突然的偏尾。谢谢请指教。

网友:
看看皮带是否松了,如果左右抖得快是感度高,抖得慢是感度低

楼主:
皮带应该还是够紧,感觉是飞航线转向时,尾巴会突然偏移。

网友:
引用 楼主:
皮带应该还是够紧,感觉是飞航线转向时,尾巴会突然偏移。

若能排除皮带松弛、感度不合适的因素,建议检查尾滑套是否卡阻,油门、螺距曲线各对应点是否匹配。

网友:
要看你的是什么陀螺仪,有时候陀螺仪和机器不匹配也不行。不同的陀螺仪装上去,出现的效果也不一样。

楼主:
感谢以上意见,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