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买机想请教大家!请帮帮手给些建议!

楼主(2008-11-29):
大家好...我是新手 只飞过普通的3通双桨电直.....现在想玩下单桨机...我个人看好易思凯的004 和005..但好多人都话005不能倒飞.....但我看产品说明是可以3D飞行也看过005的视频 虽然我知道视频是高手玩的...但我好想知道各位谁玩过005的说下感受! 005可以倒飞吗?.....我都知道450级的好好飞。。但我的预算无那么多 想花600左右!

网友:
600就不要考虑飞3D咯,不现实,我到现在悬停都没练好450JJ加上配件已经用了1000多了

楼主:
呵呵 我不话要飞3D...我意思是想问下大家005这台机可以倒飞的吗?....我怕货不对版.....

网友A:
那种机型应该不能倒飞的,别相信广告~~~~~还有600元飞电直的话,确实有点困难,真的只能花这么多钱的话,可以上固定翼。

网友B:
600玩KT固定一可以玩得很HIGH了
玩电直的话……
嘿嘿……
不是打击你
我都觉得我花了3K多的GL450C都是还只是玩具……

网友C:
1000左右的机器练练悬停也就可以了直接买个到手飞当个玩具玩玩。如果想玩3D作些动作的话也不是我们这些新手可以在短时间内可以作的到的。我的YT450SE V2到人家手里各种3D动作作的都特漂亮到我手里对头悬停都炸!呵呵

网友:
LZ 600 的预算 别考虑 3D
还有 直机没有一步到位 后期还得换 , 600 以内个人感觉 004 雷鸟等 适合您 或者您直接买个模拟器狂玩后 攒点钱直接 上 好点的电直 现在GL 什么的 价格 便宜 飞机质量也不错 很多450 配件也便宜 模拟器 练好 可以 大大减少 炸机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