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的CJM250到了...

楼主(2008-11-29):
来到论坛几个月,中毒不浅。这个"覃"太毒太深在坛里翻了几个月的贴子 ,又请教了云浮老大 ,最后决定上CJM250 。两个电话.几个短信.两个传真,汇款.提货一切OK。 不说了,看图...相机坏了修理要2000块 ,只好用手机拍

楼主:
昨天中午接到华宇电话,说机机到了让去提货...车小,300多斤装不下,找了个大三轮两个搬运工,要价50元帮运到阳台,幸好阳台外有个小院。要知道华宇离俺家11公里远呐...

楼主:
照片不太清楚...

网友A:
好,又独倒一个

楼主:
莫氏3的尾顶  又粗又长,过隐呐

楼主:
俺喜欢这台床的主要原因之一:双向自动进给...操起来爽啊

楼主:
道轨确定淬火的

楼主:
新的亮点,电机较以前产品用的好了。看以前电机是个550W黑黑的小机机。现在换成了750W的,从外观看是大厂的产品 看来厂家也在与时俱进...

楼主:
机床重163公斤,较以前重了28公斤 呵呵...底盘更稳当了。明天开始做床架...

网友:
看来导轨不甚粗,不怎么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又独倒一个

老大,这个独覃是你领导有方啊

网友B:
哎!我以为就我的抗毒能力差呢,又撂倒一个

网友C:
这个机床多少钱

网友D:
这机器你就使劲操吧!没有问题的!!!!
我就用着呢。只是注意一点:!!!!!粗车的时候尽量不要用自动走刀,只有精的时候用最好。否则自动走刀铜制涡轮磨损特严重!我都换两个了。没办法,我这是工厂啊,不差这点。
你要是家用,原配件足够你用上十年八年的不用动,
还有就是看好机油!找不到好机油,用柴油车用机油,我感觉比机床专用油声音和摩擦都要小的得多,记住用夏季机油!

网友E:
快把她扒光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快把她扒光

见水没这个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我以为就我的抗毒能力差呢,又撂倒一个

呵呵...我比你抵抗力强点,最终还是被撂倒了 记的你是来坛后18天被毒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床多少钱

6K,含中心架,跟刀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你就使劲操吧!没有问题的!!!!
我就用着呢。只是注意一点:!!!!!粗车的时候尽量不要用自动走刀,只有精的时候用最好。否则自动走刀铜制涡轮磨损特严重!我都换两个了。没办法,我这是工厂啊,不差这 ...

多谢指教!你的经验对俺很有帮助

网友:
6k 啊?
   可以考虑一下了
  呵呵
  现在也想整个床来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水没这个胆

老大,俺不是没这个胆,说实话直到今天上午俺才平生第一次模车床 以后慢慢会扒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快把她扒光

会的,向你学习。到时扒光让你看个够...

网友:
看来改进还真不少啊,永丰厂一直注重国内市场,不断听取老用户的意见进行改进

网友F:
我也买;了这个250  就觉得买后悔了,这个床钢性好差劲啊根本不能用切割刀切割, 还有走刀手柄抬起时回粘连进刀,我的250就是这样的,很不好用.导轨是没有淬火的.

网友:
恭喜250到手,多上片片让我们了解了解。

网友:
这包装怎么像电影里军火的包装

网友:
这床子降价了不少。上月不送东西还6K 那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也买;了这个250  就觉得买后悔了,这个床钢性好差劲啊根本不能用切割刀切割, 还有走刀手柄抬起时回粘连进刀,我的250就是这样的,很不好用.导轨是没有淬火的.

呵呵,那是你个人习惯问题!!走刀手柄应该是在中间的,你偏要还往上抬,那不吃刀才怪呢?导轨你要多大的硬度?我是要求不高,毕竟工厂干活比家里用要废几倍甚至几十倍!
两年了,现在我很怀念这小机器刚拿来时候的声音, 现在我的机器正反转开关坏了,我都没修,直接装一个三相的正反开关在电机上,现在也没时间修电气部分,反正无关紧要的。关键就在主轴箱!!绝对不可以马虎和将就的!还有导轨,到现在磨制的花纹还在没有磨损。我的床子是让工人车不锈钢和钛合金非标螺丝的,两年时间生产了3万多。还有不到6万个铝合金的非标螺丝,平时车小轴不知道有多少------。我觉得很对得起这个价位!
至于你说的切刀,,,,,呵呵所有的小床都不能用大切刀,我太大的直径不锈钢用30或者40的切,250切的最大直径不锈钢和钛合金是30毫米直径,可以么?---哥们,关键床在怎么使用,怎么配套切刀,,,,,,,,,,,,,,,在一位好的师傅手里市面上所有车床都能用,无论大小和功率,关键人是活的床是死的,要人来适应床子而不是床子适应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那是你个人习惯问题!!走刀手柄应该是在中间的,你偏要还往上抬,那不吃刀才怪呢?导轨你要多大的硬度?我是要求不高,毕竟工厂干活比家里用要废几倍甚至几十倍!
两年了,现在我很怀念这小机器刚拿来时候 ...

这个床走刀机构就是设计的不合理,我为什么偏要望上抬啊车到位了难道不要抬起走刀手柄吗?一台手柄就会引起进刀这个进刀也就是几丝而已.难道这不是设计上的缺陷?
这个床的导轨用锉刀很轻松吃进去难道这叫淬火过的吗?
至于切割刀切铝棒到还可以切钢就是不行,一碰到工件就振的厉害.  绝对不是使用上的事.  你说你的切30的不锈钢棒你上个视频看看.是不是很干脆的就切断的.

网友:
哈哈,偶滴小床D180可以杀牛,45毫米的45#钢照切不误,不锈钢我没有那么粗的料,不过直径30毫米的304不锈钢是很容易切的

网友G:
我的250导轨没淬火,去年年底出的
重量好像也就300斤出头这样,现在增重了吗?
切断很大程度和刀有关,刀没磨好或者装夹不合理,都可能啃刀,尖叫
自动走丝一般抬起后有可能出现进刀,大托板可能有点松或者你用力过大,这可是小jj
齿轮箱用久了后会声音大点,磨合了出现过盈咬合,一般新床回来后用一下最后换机油,清理,看我的贴就知道原因了
进刀不要太大,小jj都这这样
电机容易出问题,电机离合开关容易烧结,开关接触头部分质量好像不行,含银不高,触点小
走刀齿轮箱容易漏油,注意拧紧那个塑料查看窗
皮带不要调太紧
主轴用了段时间要调整
尾顶的调节螺钉注意用力,内六口容易咬不到
卡盘上油要注意,要带有点胶粘性的,不然转起来慢的话嗒嗒嗒的
自动走刀快靠卡盘的时候要睁大眼睛,不然啃你卡盘没商量
电机我的也是750w的
燕尾销铁还要自己调整,有时候出厂的前松后紧
自动进刀手柄那用久了会松,弹簧会没力
切屑会掉到大托板手轮那卡的吱吱响
累了,就说这些,还有的等其他人补充吧

网友F:
250到底能不能连续进刀一次切断钢棒怎么就没有人拍个视频上来看看呢?到底是我的刀具关系还是操作的关系还是机床自身的不足就清楚了.
我的250电机到是很好到现在没出什么问题吃刀量也很大的一次吃个4MM也不成问题
至于走刀手柄抬起后进刀的问题, 我已经反复实验多次不可能是抬起力度过大的问题, 抬到中间位置有锁定机构会自动锁住的,就在锁住的同时会小量进刀现象.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至于走刀手柄抬起后进刀的问题, 我已经反复实验多次不可能是抬起力度过大的问题, 抬到中间位置有锁定机构会自动锁住的,就在锁住的同时会小量进刀现象.

你这个机的自动进刀定位点估计不准确或内空行程不够,脱离不到位,可以自己拆开分析检查修正下,齿轮啮合不全也易出现扫齿故障
切断工件力很大的,即使在大机上多数师傅也不会使用自动进给切断材料,只是车端面用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至于走刀手柄抬起后进刀的问题, 我已经反复实验多次不可能是抬起力度过大的问题, 抬到中间位置有锁定机构会自动锁住的,就在锁住的同时会小量进刀现象.

那是正常现象。吃刀量越大,你说的进刀越明显。那是刚度不够引起的让刀,在所有的车床上都有。如果你抬起走刀手柄后,不退刀就向右移动大托板,都会在车过的表面留下螺旋线,所以,如果你要求严格的话,在抬起走刀手柄的同时,必须有个退刀动作,否则最后位置直径会小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250导轨没淬火,去年年底出的
重量好像也就300斤出头这样,现在增重了吗?
切断很大程度和刀有关,刀没磨好或者装夹不合理,都可能啃刀,尖叫
自动走丝一般抬起后有可能出现进刀,大托板可能有点松或者你用力 ...

 这是真正玩过小床的!!!!!知道怎么调教她!!!!

至于视频没有必要。问问这里的3A孕妇等玩小床的朋友,30直径切断时不是很费劲吧!!!当然不可能和30或者40床子比。那床子用6个宽的加重切刀直接切180直径的球墨铸铁直接一刀下。我的工人到现在切得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了,能和小床比么??

网友D:
35  36楼都是玩小床的行家或者最次也是经常玩床的!!!说的一针见血,!!

网友:
引用 网友D:
35  36楼都是玩小床的行家或者最次也是经常玩床的!!!说的一针见血,!!

35楼是孕妇大人,当然会见血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机的自动进刀定位点估计不准确或内空行程不够,脱离不到位,可以自己拆开分析检查修正下,齿轮啮合不全也易出现扫齿故障
切断工件力很大的,即使在大机上多数师傅也不会使用自动进给切断材料,只是车端面用 ...

我现在说的是这个机床的设计上的不足,修正一下就不用老大说了不修这个床根本不能用.
还有下面几为说大吃刀量后让刀这个就不用你说大家都知道,但是我说的不是这个问题,  就是吃几丝抬起走刀手柄还是会引起进刀,买的新床自己还要修进给机构有这样是说法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说的是这个机床的设计上的不足,修正一下就不用老大说了不修这个床根本不能用.
还有下面几为说大吃刀量后让刀这个就不用你说大家都知道,但是我说的不是这个问题,  就是吃几丝抬起走刀手柄还是会引起进刀,买 ...

就版主的经验来说,这个应该不是设计问题,这个行当估计工人流失太快,装配技术好的少了,蒙混过关造的多了,有这个情况第一要及时向厂家反映解决,解决不了的退货,退不了的自己修整比维权讨说法更快捷些是吧,个人感觉说说而已

网友H:
我现用的也是CJM250.,感觉还是有些问题的:买来没用几个月电机启动电容就鼓了,且车床漏电!阴雨天一摸床,麻麻的特明显。我也没找厂家,自己找了个换气扇电容换上、然后又在床上接了跟地线对付着用呢! 现横向自动走刀的开合螺母也快坏了,造成挑扣(车丝)严重不准。平时也就是车车小轴而已。开合螺母黄铜的,感觉是其选的材料有问题,我用过两台C0618,虽是旧床且用了20多年了,但开合螺也没见啥问题啊!目前都是手动套丝.我是将车床放在办公室的,你说每天能用用多少次?一周也就能用3--4次吧.还有就是走刀齿轮箱漏油,一进屋就有股机油味!且加油也费劲。虽拧紧那个塑料看窗,但还是渗,感觉不是看窗漏。导轨肯定没淬火,我现场车床导轨都磨出滑痕了。我是使用前和使用中往导轨上醮机油的。切断感觉很费劲,不能连续进刀,得来回左右窜刀然后再进刀,否则就很容易蹦刀。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我现用的也是CJM250.,感觉还是有些问题的:买来没用几个月电机启动电容就鼓了,且车床漏电!阴雨天一摸床,麻麻的特明显。我也没找厂家,自己找了个换气扇电容换上、然后又在床上接了跟地线对付着用呢! 现横向自 ...

好,有悦诚的现身说法大家选择肥鸡更有参考了
如果有厂家的使者在本版溜达,希望能给个技术解析,
1.丝杠螺母是否用了真正的锡青铜、牌号?
2.导轨是否真正采用了超音频淬火、淬硬指标?
3.电容是否作过耐压、容量等检测.....
如果没有,玩家的口碑多少会给制造者带来负面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那是你个人习惯问题!!走刀手柄应该是在中间的,你偏要还往上抬,那不吃刀才怪呢?导轨你要多大的硬度?我是要求不高,毕竟工厂干活比家里用要废几倍甚至几十倍!
两年了,现在我很怀念这小机器刚拿来时候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机的自动进刀定位点估计不准确或内空行程不够,脱离不到位,可以自己拆开分析检查修正下,齿轮啮合不全也易出现扫齿故障
切断工件力很大的,即使在大机上多数师傅也不会使用自动进给切断材料,只是车端面用 ...

切刀用自动走刀是要一定功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有悦诚的现身说法大家选择肥鸡更有参考了
如果有厂家的使者在本版溜达,希望能给个技术解析,
1.丝杠螺母是否用了真正的锡青铜、牌号?
2.导轨是否真正采用了超音频淬火、淬硬指标?
3.电容是否作过 ...

楼主:
高手论床,听得俺一惊一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现用的也是CJM250.,感觉还是有些问题的:买来没用几个月电机启动电容就鼓了,且车床漏电!阴雨天一摸床,麻麻的特明显。我也没找厂家,自己找了个换气扇电容换上、然后又在床上接了跟地线对付着用呢! 现横向自 ...

老兄,车床漏电可不是小事,不能将就:funk: :funk: 自己接的地线没几个是真正的地线,赶快量一下电机和线路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好,有悦诚的现身说法大家选择肥鸡更有参考了
如果有厂家的使者在本版溜达,希望能给个技术解析,
1.丝杠螺母是否用了真正的锡青铜、牌号?
2.导轨是否真正采用了超音频淬火、淬硬指标?
3.电容是否作过 ...

丝杠螺母是铜的!不知道是不是青铜。我的床子上反正不耐用!!
我是250是去年3月左右买的,导轨肯定是淬火的。,锉刀滑的厉害!具体硬度不详。可能是每批都不一样有关。
我的床110多公斤,比现在楼主买的轻1
电机吗!直接让厂家换成0.75三相的,现在还没有发现异常。

至于床子的问题就是不管1000还是1000万的,到地方以后都要调试。不会放在地上马上使用就精确无比,没有任何问题的!!!!!
我说的这些相信3A FANG YUFU-----都有体会。
我还是那句话--人是活的,床是死的,人要适应床,不是床来适应人!!!!
至于楼上扔 的哥们呵呵,当你看见小床在一个好工人手里嗡嗡转动,花样百出,各种小技巧精彩体验的时候,我是目瞪口呆。看见他干活就是一种享受,不知道你会什么心情???还是  根据床子和被加工材料的特性,选择刀具,手法,速度,---------
我的第一太小床就是250 ,根据我的了解和工人的体会,以后我不会再买250了。会买一个更小一点的仪表床裸机。自己改装,自己选配电机,或许这样的小家伙能够速度产值翻一番。
多走走,都看看。勤问问,你就会发现天空很大,自己很渺小,原来自己掌握的知识技术不过沧海一栗,需要学习的知识技术太多太多。直到生命截止的时候,所掌握的不过大海中的一滴水。
每人都有一方专长,多方短腿,没有------------------------不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就版主的经验来说,这个应该不是设计问题,这个行当估计工人流失太快,装配技术好的少了,蒙混过关造的多了,有这个情况第一要及时向厂家反映解决,解决不了的退货,退不了的自己修整比维权讨说法更快捷些是吧,个 ...

其实就是设计问题!两杠合一(丝杠和光杠结合)!虎牙(开和螺母)合上的时候就会产生像丝锥的作用每转一周就会微量刮掉涡轮一部分!时间长了?会???-----------------------------
怎么避免或者减小这种情况的发生?
建议:家用时候不要求什么速度和产量时候,小吃刀,多走几遍。避免涡轮伤力。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
我的250导轨好像没淬火呀
就用高速钢画了下就见疤痕了,心痛,这测试可有点不舒服,还好是在卡盘下,没用到
开合螺母我拆开看了,好像黄铜的,不像青铜的那种
还有大小托板的丝杆螺母好像用了段时间回差好大,1/3圈,以前没用过床,不知道这正常吗,我都没用几次,拆开看了下好像一般黄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买;了这个250  就觉得买后悔了,这个床钢性好差劲啊根本不能用切割刀切割, 还有走刀手柄抬起时回粘连进刀,我的250就是这样的,很不好用.导轨是没有淬火的.

切断刀装夹的时候刀尖要低一点点,我的就这样,不然就尖叫,用还好几次发现的,呵呵
你自己拆开走刀箱看看吧,没什么东西的,自己打点油,还有走刀手柄有时候有点涩,有时候扳回时没有卡回原位,打点油就会好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现用的也是CJM250.,感觉还是有些问题的:买来没用几个月电机启动电容就鼓了,且车床漏电!阴雨天一摸床,麻麻的特明显。我也没找厂家,自己找了个换气扇电容换上、然后又在床上接了跟地线对付着用呢! 现横向自 ...

我的也是,上次加的油不知道跑那去了,低头一看,天,地上一片,心痛呀,导轨我都不敢就那么多油
拧紧下面的放油螺钉暂时没看到漏,隔了好几个月没用,前几天上去瞧瞧生锈没,一看,又傻眼了,架子上油腻腻的,旁边的擦布可以拧出油了,一看查看窗口,手都可以拧到,晕,没用的时候我还专门拧紧试了试
jj难养呀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我的也是,上次加的油不知道跑那去了,低头一看,天,地上一片,心痛呀,导轨我都不敢就那么多油
拧紧下面的放油螺钉暂时没看到漏,隔了好几个月没用,前几天上去瞧瞧生锈没,一看,又傻眼了,架子上油腻腻的,旁 ...

检查一下放油口和油窗上的密封圈。不好的要更换掉。加油不要超过油窗中心。要不你的走刀箱上有沙眼。

网友:
引用 网友I:

检查一下放油口和油窗上的密封圈。不好的要更换掉。加油不要超过油窗中心。要不你的走刀箱上有沙眼。

密封圈没问题,早检查了
现在床放了段时间后,走刀箱明显看得出原来的加工结合处了,开始还以为一体的,纳闷
加油都刚好过视窗口的,不会喝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就是设计问题!两杠合一(丝杠和光杠结合)!虎牙(开和螺母)合上的时候就会产生像丝锥的作用每转一周就会微量刮掉涡轮一部分!时间长了?会???-----------------------------
怎么避免或者减小这种情况的 ...

这个涡轮自已能造吗

楼主:
看了高手对该床的评价,这下可好 还没见水就慌了

网友:
这鸡鸡做工好啊。不知道精度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丝杠螺母是铜的!不知道是不是青铜。我的床子上反正不耐用!!
我的第一太小床就是250 ,根据我的了解和工人的体会,以后我不会再买250了。会买一个更小一点的仪表床裸机。 ...

这位老板,我依稀记得几个月前因为厂家免费快递发了个涡轮给你,把你感动的发贴猛夸他们的服务态度,还说如果再需要小车床还选择黄山永丰机电的cjm250,质量和售后那是没说的,现在又这样说。。。

您也不怕曹先生看到会很伤心嘀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