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帮我!!!!电机坏了

楼主(2008-11-29):
电机
不知道为什么坏了 一推油门 就发出“支支”的刺耳声 好像卡住了一样 不能旋转 拆开后查看了一下线圈 没有发黑 好着呢 知道的高手帮忙诊断一下

网友A:
一:用手拨电机看转动是否顺畅,左右摇动外转子看是否有很大的况量,是否与大齿装的太紧。
二:缺相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检查三条电机线和电调线是否有脱锡和短路。
三:换个电调试试

网友B:
可能是轴承坏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