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理解对吗?

楼主(2008-11-29):
不知道我的这一理解对不对?
3通的飞机就是完成上下,前后和左右的操作.4通就能完成翻滚等动作,但不能做到倒飞.
6通的飞机能完成翻滚,倒飞等3D动作.
是这样的吗?请大家指教

网友:
3通的没有玩过,固定翼的可以考虑只用3个通道,直机至少要4通的,而且确实不能做到倒飞悬停,翻滚也只能算大回环,6通及以上的才是真正有可能飞3d的。。

网友A:
看来是新手,补充交待一下。。。。要入门直升机,不能要3通的,他们都说是玩具,这样出来大家一起玩,如果他们飞6通机的话,多半人会感觉你是多么的幼稚,要注意。

网友:
据我所知6通和4通的区别是可变桨矩
可变桨矩是倒飞的基础
至于可变桨矩是倒飞的基础
至于4通和3通的区别就不清楚了

网友(2009-03-12):
三通基本只能上下飞,四通可以侧飞,但不能完成翻滚动作。

网友(2009-07-13):
三通和四通飞行是一样的,只是四通是陀螺锁尾的

网友:
三通的jj没有副翼方向的控制,没法悬停。

网友:
最简单理解如下:

2通道的:只能控制电机转速以及转向,不能悬停以及做特技动作,也就是只能一个劲的向前飞,而且很难控制。如果是电动遥控车辆与舰船那么一般只需要2通道实现前后(1个功能)、左右(另1个功能);

3通的能 上升,下降,前进,后退,但是不能使飞机在对头或对尾飞行时实现左右移动。

4通的就能实现左右移动。

(三通道飞机只是靠尾巴的螺旋桨来控制飞机前进原理,而采用了四通道飞机是靠倾斜螺旋桨原理,在这个原理下飞机前进更稳定! 四通的飞机尾部基本不需要用到马达,上面的螺旋桨也基本是装饰的,因为它后退是依靠舵机仪来控制双层风叶的角度来导致飞机向后的,而三通道的飞机后退是依靠尾部的真正的马达上的螺旋桨产生的风力来导致飞机的后退的!)

6通的直升机六通,可上升、下降、左转、右转行飞、前飞、后飞、倒飞;3D等特技动作,等你玩过4通以后你再去理解,别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新手,补充交待一下。。。。要入门直升机,不能要3通的,他们都说是玩具,这样出来大家一起玩,如果他们飞6通机的话,多半人会感觉你是多么的幼稚,要注意。

3通飞起来怎么了,我就3通开始的,现在还经常在家玩玩打发时间呢,怕什么,每个人都是这么过来的啊.
LZ说的通道问题,那么理解也没错,通道其实是只信号通道,信号通道越多,接收机能连接和控制更多设备,而更多的设备能使飞机完成更多的动作.4通也能飞3D.但是要抛弃一些东西,比如左右旋转,或者用Y线或者其他连线实现硬混控也行,只是很麻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