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做不出翼形吗?

楼主(2008-11-29):
KT做不出翼形吗? 若能做出来应怎样做? 有没用KT板飞油机的? 请高手解疑!!!谢谢!

楼主:
难道此地没高人???

网友A:
看你也是入模时间长,而灌水时间小了

网友:
油机的震动足够把KT震软!

网友:
慢慢的慢慢的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楼主:
谢了!

引用 网友A:
看你也是入模时间长,而灌水时间小了

网友:
啊原来KT板可以做飞机的啊

网友:
KT板不是不可以做油动3D。

而是发动机震动太大了。会把飞机震散的。最好还是用电机的好。这样又轻又方便。。机翼可以用泡沫加木板做得。。但机身要用轻木做。这样就行了。

网友:
看看KT能不能做出翼型。

网友:
KT做什么样都可以,就看手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