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斜盘陀能不能混用

楼主(2008-11-29):
3个辉盛1个扫齿了,装了一个ESKY8克,现在斜盘舵机是2个辉盛一个ESKY8克
这样有影响吗?

网友A:
没问题的,只要把动作调一致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的,只要把动作调一致就可以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