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步带的询问

楼主(2008-11-29):
我正在做雕刻机,想用同步带同步轮,但是不知道怎样选择,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我只是建议!!
建议你选用汽车用的同步带。它的质量绝对不是工业上用的同步带所能够比拟的,而且适合高速!我的台钻后来就是用的汽车用的,好像是一个豹子的图案,两年没动过。还是那样

网友B:
汽车修理工
恩我同意

网友C:
汽车不是工业?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什么品牌的汽车上有这样的同步带?

网友F:
淘宝上与专门的店铺,自己找找看,只是我也不太懂如何配型,方便的时候交流一下。

网友G:
同步带很好。减震,精度不减。
建议使用3M\5M
圆弧齿同步带。具体为什么一句话讲不清楚。用就行了。
国产的伏龙同步带质量可以。
同步轮精度要高。否则只能传动而无法实现精度。

楼主:
明白 谢谢!!! 伏龙有没有网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