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放电,老手帮帮我,在线等

楼主(2008-11-29):
本菜鸟,购入3E两块电池,其中有一块充电时忘记插平衡插口,只插了串联口,结果也充满了,用电量显示器查为12.6V,可插到飞机上,电机不唱,其他电池都唱,不知是什么原因?
          手上没有放电设备,从电脑里拆下12V风扇放电,已经6个小时了,刚才检测,还有11.4V。我想放完后在用平衡充一次,不知是否可行?
我用的充电器是G.T POWER V5.
两个问题请老手看看,小弟不慎感激

网友:
低于11。1电池就过放了。放电不是把电都用完才叫放电,如果你把电都放完了你的电池也就挂了,锂电过放将无法修复!当然你用电脑风扇放电不会造成急速过放,但是也不能将电池电压了过低!一般单片不低于3.7,3片总和11.1v

楼主:
昨天晚上放了7个小时后

昨天晚上放了7个小时后,放到11.1V重新平衡充以后,还是没有修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晚上放了7个小时后,放到11.1V重新平衡充以后,还是没有修复。

检查你电池与电调的接头接触吧!电池是有的电的,只是你插上飞机电池与电调的接触不良◎!不是电池的问题

楼主:
见鬼了,

见鬼了,重新和厂家换了电池,今天充电,还是不行,其他电池都没问题,我用的POWER V5充电器,充电时,平衡口和串充口都接上了,以前其它电池也是这样充的,都没有问题,可以排除接头问题。是不是YT电调的保护,我测单片电压都在3.96V,具体表现为电机不唱歌,陀螺仪灯不亮,没有自检,电池是3E的2200.25C

网友:
.....来晚了...和电池100%没关系...电调BEC是直接和电池连接,接上的一瞬间所有舵机会抖一下,然后陀螺仪点亮,电调自检,如果没有反应...典型接触不良......查插头接触.....(极性反了也有可能..不过一般会伴随冒烟...所以我觉得插头接触有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

当天晚上已解决了,和你说的一样,是送的T插表面可能渡了什么东西,可是在公母连接的瞬间,舵机也抖过,但插上后就没反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