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的接收!

楼主(2008-11-30):
现在2.4G都开始普及了.
但我看到有些套装里的接收为子母式的,反而一些改装升级用的套装里接收倒只有一个.
两者有啥区别,在性能和使用上的.
在何种情况下,可以用一个接受,而非两个同时使用...
在电直上使用有哪位高手可以说说的,谢谢!

楼主:
在YT250上可以容纳子母接收吗?

楼主:
没有老鸟帮忙回答一下吗?

网友A:
飞小直机没必要带卫星接收,但是双天线是一定要的,别买个单天线的,到时候飞机动作快点就反应迟钝或者失控拉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没这样的感觉 飞直升机的话 无所谓的 2.4g都反应很快 我的接收天线断了都不影响

网友D:
卫星小接受,好像只有spektrum有,其他厂家都是没有的。看看用家有多关注这个可靠性啦。

网友A:
回复 网友E:
只能说近距离无所谓,直机也不会飞太远,动作剧烈的人也不多,近距离你把天线拆掉都能接收到的.你这接收飞的远点,或者动作剧烈点八成要失控.自己动手修修吧.如果是长天线断了自己可以把屏蔽层剥掉点,让芯线露出来和另一个一样长就好了.大概是3.2厘米左右.如果是短天线的就换个和原来长度一样的导线焊上.玩航模安全第一,知道有问题了就要赶紧修好,别等失控了再后悔哦.

楼主:
我是说套装里有子母两个接受,平时是要一起用的吗?还是就一个接受的话,就可以了.

网友B:
要一起用的

楼主:
电直的"肚子"已经很紧凑了,装的下两?
那为啥一些升级件都是一个接收的?
搞不懂

网友A:
回复 网友F:
主接收装肚子里,但是要确定不是碳纤维的恻板.卫星接收和主接收垂直安装,可以贴在恻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