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C的设置问题

楼主(2008-11-30):
10C的设置问题

图片

为什么这里不能设置成IDLE?摇杆只能设置那七个点

为什么这里不能设置成IDLE?摇杆只能设置那七个点

图片

为什么这里箭头是实心

为什么这里箭头是实心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搬动你的转换开关(ff9默认是E,不知道10c是?)
第二个问题,实心表示你的油门目前所在的位置

网友B:
1:你要进去高级菜单才能设!
2:如LS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搬动你的转换开关(ff9默认是E,不知道10c是?)
第二个问题,实心表示你的油门目前所在的位置

扳了开关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要进去高级菜单才能设!
2:如LS说的!

请教哪个高级菜单?我是按FF9的中文说明书设的,10C的英文书看得眼花看不懂

网友A:
长按Mode键进入“高级菜单ADVANCE”
在SW SELECT中把“E”开关设置为IDLE 1/2的切换开关,此设定也是FF9的默认值

网友:
10c 菜单应该是一样的吧,我不清楚。ff9中设好normal,退出,将“E”开关拨到中位,即开启了IDLE1模式,选择“高级菜单”中的PIT-CURVE选项,进入后即为IDLE1模式下的油门曲线设定界面。

网友:
e文说明书是不太好看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按Mode键进入“高级菜单ADVANCE”
在SW SELECT中把“E”开关设置为IDLE 1/2的切换开关,此设定也是FF9的默认值

我的高级菜单里没有你说的ADVANCE啊

图片

图片

楼主:
说明书上是这样射的,但找不到这个菜单

图片

楼主:
搞号炮了,谢谢各路大虾

图片